怎么用三个按键实现多路PWM调光

楼主(2020-11-29):
采用SC95F7615单片机三个按键实现多路PWM调光
1、长按K2 (P2.6) 3秒开机,PWR_LED(P1.0)工作指示灯亮,PWR_EN(  P0.7 )输出高电平 ,打开MOS管转换电压;
2、开机后,再按一下K2,默认选择第一路PWM (P5.0),通过K1(P2.7) 和K3 (P2.5)调节PWM输出。按K1 PWM增加10%,按K3 PWM减少10%;1秒内按2次K2即保存设置,并且PWM1按照设定执行。然后自动跳到第二路PWM ( P5.1),通过K1贺K3调节---直到第7路PWM设置完成。2秒钟无操作就自动保存7路PWM,并且7路PWM按照设定执行输出。
3、长按K2 3秒关机;PWR_LED(P1.0)工作指示灯不亮,PWR_EN(  P0.7 )输出低电平 ,关闭MOS管转换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