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下载器

楼主(2020-11-30):
如题,由于没使用过新塘芯片,想请教一下这个芯片是用什么仿真下载的?J-LINK能用吗 ?

网友A:
Nu-Link,一般官方的NuTiny板都会自带一个Nu-Link Me

楼主:
引用 网友A:
Nu-Link,一般官方的NuTiny板都会自带一个Nu-Link Me

那就只能在单独买个下载器了哦

网友B:
新唐自己的。

网友C:
官方的Nu-link还挺好配置的

网友D:
我记得之前有看到过github有用jlink的但是配置起来没有官方简单

网友E:
新唐M0——JLink调试步骤

利用其他开发板上的Jtag口,切换到SW模式调试,
        注意Jtag口的VCC和GND确保供电充足和稳定。
        引脚对应关系:
        JLink           M05X
        VCC <------------->VCC
        GND<-------------->GND
        TMS<-------------->ICE_DAT
        TCK<-------------->ICE_CLK
        (可以直接连在STM32的开发板上的SWDIO
          和SWCLK)
打开MDK的工程,切换到如下界面:

        选择Cortex-M/R J-LINK/J-Trace 如果没有支持        Cortex-M系列的插件可以下载安装
设置DEBUG的参数

        并选择flash型号,此时的flash型号,需要先到芯唐的网站上去下载驱动工程,然后安装,安装后keil里面就有你需要的flash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唐M0——JLink调试步骤

利用其他开发板上的Jtag口,切换到SW模式调试,

新唐是M0内核?

网友E:
M0 M23 M4 都有 下载一样的  都是5脚接口

网友F:
有8051  M0  M23  M4 ARM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