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FatFS文件系统,使用问题,求解!!!!~~

楼主(2020-11-30):
使用的是F103开发板,用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使用FATFS文件系统,读写SD卡
对于SD卡的读写方式是,注册-挂载-读写-取消挂载-注销
由于项目需要每一分钟读写记录数据,所以我每一分钟进行一次 注册-挂载-读写-取消挂载-注销
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程序正常运行8.9个小时之后,卡在了f_mount里面

后来我想了,不需要每次都注册挂载,我就一开始注册挂载后,不注销。
出现的问题是,f_open打开失败
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

CUBE配置:

网友A:
根据返回错误分析 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返回错误分析 解决

第一种方式,是直接卡死了,找不到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种方式,是直接卡死了,找不到错误

卡死是SD卡底层驱动 没响应和FATFS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死是SD卡底层驱动 没响应和FATFS没关系

我现在在测试第二种,看一下返回的错误信息,不过要等明天才知道。
我问了一些群里的人,有的人说是文件系统坏了,加锁,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嘛

网友B:
你怎么不看看SD卡里写入的数据对不对,数量跟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