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16S2通讯问题

楼主(2020-11-30):
芯片是STC12C5A16S2,通讯波特率为115200BPS,串口中断优先级设为最高(其它的都比串口低)。现在连续接收100字节存在内存数组里。  总也收不正常,是不是速度太快了,来不及处理。

网友A:
这要看程序怎么写的,直接放队列里好些

@tianxiongweitxw :数组其实就是队列的。
放数组里和队列里有什么区别啊?

楼主:
char order[100];
uchar i=0;
USERT RECEIVE()
{
     RI=0;
    if(i<100)             ///每次处理了串口数据,i会清一次0.
{
   order[I]=SBUF;
    }
i++;
}

网友B:
都看不懂你的程序,如果正在处理数组,来一个串口中断咋办?如果没有保护机制不就丢数据了吗?

@tianxiongweitxw : order=SBUF;是啥意思?我都看不懂
关键是一个数据都不对,奇了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ar xdata order[100];
uchar i=0;
USERT RECEIVE()

如果协议是严格的一问一答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B:
order=SBUF;
这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看不懂你的程序,如果正在处理数组,来一个串口中断咋办?如果没有保护机制不就丢数据了吗? ...

串口是同级中断啊,必须执行完串口中断函数才会响应下一个中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串口是同级中断啊,必须执行完串口中断函数才会响应下一个中断。

和串口同级中断啥意思?你处理数据的程序在哪里执行?不是主程序吗?
order=SBUF,order是数组的名称或者是首地址,这么赋值啥意思?我C语言不行,不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串口同级中断啥意思?你处理数据的程序在哪里执行?不是主程序吗?
order=SBUF,order是数组的名称或者 ...

order{I}

网友C:
STC12C5A16S2我用过最快460800都没问题。这么MCU是快速51内核,115200波特率,也是86.8us中断一次(一位停止位,10位一个字节),对于这个MCU来说,速度不快,跑22.1184MHz,轻松支持双串口。

网友D:
11.0592MHz的时候,跑230400bps,全双工,满带宽持续接收数据流还带分析,并驱动DS18B20,全部正常。
https://bbs.21ic.com/icview-2867776-1-1.html

网友E:
你那个大写和小写混合在一起用是怎么回事?
C语言是严格区分大小写的。

网友F:
速度调低试试。
看看晶振是不是不对?

网友G:
还是有dma好。。。

网友H:
是偶尔收错还是固定位置收错,开启中断嵌套了吗

楼主:
今天在中断里面加个变量,看到底有没有进入中断。

楼主:
char order[100];
uchar i=0;
USERT RECEIVE()
{
      RI=0;
    if(i<100)             ///每次处理了串口数据,i会清一次0.
{
    order[I]=SBUF;
     }
i=i++;   //这里改成i++,程序就正常了,太奇怪了,不就多几个US的执行时间
}

i=i++;   //这里改成i++,程序就正常了,太奇怪了,不就多几个US的执行时间

你3楼的程序是正常的i++没问题,i=i++;就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char order[100];
uchar i=0;
USERT RECEIVE()

I=I++与 I=I+1,完成不同,I每次都清了0 ,所以程序就不正常了。

网友I:
uchar order[100];//无符号数组,100个字节
uchar i=0;          //i的最大值99
USERT RECEIVE()
{
     RI=0;
     order=SBUF;
     i++;
    if(i>99){i=0;}//接收缓存区长度不能超过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