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有奖话题】FPGA是什么?里面有什么?能做什么?

楼主(2020-11-30):
#每日话题# #有奖活动#

感谢大家的积极参与本次活动已结束~家园币均已发放~
恭喜@feihufuture @lzdestiny @qjp1988113 三位小伙伴获得幸运礼品~
请给邮箱zhangxy@21ic.com发送邮件

邮件格式:【FPGA】ID+姓名+电话+地址+身高体重
奖品将为您保留至12月10日,逾期作废~

怎么才叫学会了FPGA,怎么才叫学好了FPGA?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有类似的问题,因为在多数人的潜意识里
FPGA是非常高深莫测的技术,能够玩转FPGA的都是大神级的人物?(小管家也这么认为的。。。)

其实呢,这是一种误解,你可以把FPGA当做是数字世界的乐高(Lego)
于是小管家去搜索请教了一下!

它由几种最基本的单元(每种单元数量有很多很多)让你组成自己想实现的功能
能玩好乐高就一定能玩好FPGA。乐高玩得好不好,取决于什么因素?
第一要素 - 先要了解供你玩的“乐高”套装里都有哪些单元?每个单元都有哪些特性?不同单元之间是如何拼接的?
没有这些全局的信息和知识在你的脑子里,你要从几千个piece里面去组装一辆车、构建一个城堡,将是非常困难甚至不可能的。

当然你也需要一些工具来帮助你实现,比如一套从头到尾执行的设计环境
(FPGA厂商提供的编译工具 - Lattice的Diamond、Intel的Quartus、Xilinx的Vivado)
一种连接你的逻辑思维和机器操作之间的沟通工具 - 设计语言(原理图、Verilog、VHDL等等)。
那么你是怎么觉得的呢?

下方留下你的回帖~每层都可得到10家园币哦~
小管家还会抽三名幸运用户发放21ic周边礼品哦!
速度冲冲冲!!

感谢感谢二姨家的好活动。
看到这个积木 前两天孩子刚刚玩过。。。

网友A:
虽然说FPGA接触的不多,但是还有一些了解的。
确实FPGA有点像搭积木,它可以实现特别底层的东西,从逻辑电路搭建起来的通信时序,也可以搭建起来一个单片机外设,反正单片机能做的它基本都能做,不过学起来还是比较难且枯燥,所以想学习的童鞋做好心理准备,不过学会了之后成就感会满满哦!

网友B:
相信很少有人敢说自己学好了fpga  连说自己已经学会了的人都不会多

网友C:
我只敢说我学过FPGA,不敢说学会FPGA,这玩意真的挺难的,就像乐高拼一个车,你知道轮子是圆的,但是你就是拼不出来,

网友D:
FPGA就是可编程逻辑阵门列,基本的功能和单片机是一样的,用他来编程,较少的代码就能实现单片机较多的代码;FPGA的主要优势就是处理速度快,用来解决视频信号和高速信号。

网友E:
我家孩子全靠摔。。。

网友F:
FPGA(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是在PAL、GAL等可编程器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它是作为专用集成电路(ASIC)领域中的一种半定制电路而出现的,既解决了定制电路的不足,又克服了原有可编程器件门电路数有限的缺点。

网友G:
上学时也仔细学了,毕业后又还给老师了

网友H:
fpga挺有意思的,能玩出各种花样,不过难度也不小

网友I:
FPGA,熟悉而陌生。。。。。。
与你相伴10年,每天早上9点相见,晚上10点byebye,跟你在一起的时间,比我给家人的陪伴都多。。。
然而,
你终究只是工具,一个很狭窄的工具,我依靠不了你,
但,愿你永恒!

spartan3e spartan3a spartan6 artix7 k7 z7 mpsoc cycloneI II III IV V
哪一样不是如数家珍!
foundation,ise,xps,vivado,quartus,qsy
一桩桩,一件件!

网友J:
正在学习中,探索其中的奥秘。

网友K:
门外汉    前来围观一下   只是感觉入门的不少  学好学精的少

网友L:
公司开发项目学过一段时间,发现仿真太不友好了,都是看型号波形图至今USB通讯掉包的问题没解决,只能用串口通讯先替着。不过IO口功能自定义真心好用。

网友M:
一直想要学,一直没有学会。一直处于学习的路上。

网友N:
学好fpga可以实现财务自由,资源配资都过硬

网友O:
FPGA跟CPLD一起学的,说实话现在也没明白这两有啥根本区别,FPGA配置信息存RAM里,能生成复杂的逻辑电路,CPLD简单一些的样子,之前了解的比较先进的好像是9层铜结构,这个是未来的趋势吧,毕竟FPGA能够让硬件软起来,而且满足硬件平滑升级

网友P:
逻辑拓扑 时序宽展 并行处理 高并发 介于成品芯片和专用芯片直接的东西 意味更高效 更自由 也更昂贵 做好难度也更大

网友Q:
FPGA模拟的电路流程,并发执行的效率针对特别好。尤其是在处理信号的时候。
学过FPGA,但是不能说学会了FPGA,因为做FPGA要学习的内容太多了。从基本的IDE开始,到其他工具的配合使用。尤其是在调试程序的时候,不能像C语言一步一步的调试,只能使用信号输出。

网友R:
学好FPGA先应用的语言先搞懂,之后在上手单片机,,关键多操作练习

网友S:
FPGA是什么?
  一种用Verilog HDL/VHDL硬件描述语言编程 的“单片机”

里面有什么?
  里面有三个部分:可配置逻辑模块CLB(Configurable Logic Block)、输出输入模块IOB(Input Output Block)和内部连线(Interconnect)

能做什么?
  能做“单片机”的事情,不过它设计更灵活,可以搭积木,在特定领域有优势

网友:
FPGA 是一种硬件可重构的体系结构。它的英文全称是Field Programmable Gate Array,中文名是现场可编程门阵列。

网友T:
之前有一段时间接触过FPGA,确实和搭积木很像,当时用的是Verilog语言,Quartus工具。
其实就相当于用门电路搭出需要的功能。

网友U:
FPGA不是那么好学的,至少你对时序的把握这一块一定要强,还要会一定的逻辑算法。普通MCU的各个外设几乎都有对应模块,只要配置配置寄存器就玩起来,但是FPGA你必须了解通讯协议的每个步骤。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看别人的例子,也能看懂,但轮到自己做,就有点傻眼了,不知从何处下笔。
目前市面上大都推荐用Verilog HDL语言学习FPGA,它和C还是比较类似的,好入门,语法也不多,但是玩起来还是要下点功夫的。当然FPGA的优点是速度快,并行执行,使用灵活,在高速流的应用上占绝对的地位,几乎可以模拟所以的外设及IP。我目前接触的Intel的,当然就用Quartus来进行编程仿真了,软件还是挺好用的。学好的秘诀就是多练,千万不能眼高手低。

网友V:
哎,想学学不会

网友W:
玩FPGA前提是对数字电路、逻辑、、触发器等十分熟悉。
按我理解,还要对美学有点概念,有点玄学意味,不过真的,同样实现功能,不同逻辑组合、不同语句,最后综合出的结果完全不同,导致布局布线天壤之别。

网友X:
FPGA 能做到软件可裁剪硬件可裁剪,可以说FPGA是任何东西,你可以把它写成51 写成ARM 写成别的其他的什么结构的IP。 因为软件能干的事儿其实硬件都能干只是成本问题。芯片设计也是可以先在FPGA上实现来验证稳定性的,所以X和A两家FPGA厂商被Intel和AMD收购并不稀奇,因为如果被别的厂商收购把这一部分的制造利润释放出来那就会杀死他们。技术上讲GPGA灵活 高速 有些难度(写程序并不是顺序的执行,是并行的等等)甚至现在都要集成一个ARM的内核在FPGA上,这就为开发带来了无尽的想象空间,因为数字电路的调试本来很费劲,一旦能够通过编程可以改变那么成本和效率自然很高。再有很多对于速度要求高的场合FPGA非常适合。从业务上来讲这业务不好做因为既要做芯片又要做EDA工具。

网友Y:
只是大学有这本公选课FPGA,考试时开卷考试,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是或有这么个软件存在,但是要说使用它做个成品的项目还是有很大的难度。

网友:
做FPGA开发的还是比MCU的少很多吧

网友Z:
关于FPGA,读书的时候学过一点,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感觉好像天书,很难懂,工作以后接触的FPGA不多,因为现在的市场要嘛是低阶的8位MCU,要嘛是功能强大的STM32,关于FPGA就基本上很少听到,FPGA很难学,Verilog HDL/VHDL硬件描述语言编程基本上就劝退了很多人,其实FPGA能出现而且存在基本上它的功能也是很厉害的,只是没有很多的机会基础学习,可能是资源也少吧,希望其能出个爆点能吸引大家的目光,这样才能让大家去学习和接触才行。

网友AA:
路漫漫兮其修远,还在慢慢摸索

网友AB:
我自己没接触过FPGA 只有跟学长听说过。之前实验室有一位做硬件的大佬,到了研究生阶段就做关于FPGA的项目。听他说FPGA对底层的硬件知识很重要,其实跟玩乐高没啥区别。FPGA是纯硬件,由很多的逻辑单元,我们要实现什么功能都是通过逻辑门来实现的,所以对数电要求也很高。我们使用VHDL或者其他EDA语言编写程序控制的也是一些逻辑门。处理速度会更快一些。跟单片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控制方法。之前上EDA课程还专门下来Quartus II 8.1 软件(版本太老了 为了跟学校实验平台兼容)

网友AC:
这玩意,需要静下心来学习,不能一蹴而就!

网友AD:
FPGA概念小科普。
FPGA是什么:它是作为专用集成电路(ASIC)领域中的一种半定制电路而出现的,既解决了定制电路的不足,又克服了原有可编程器件门电路数有限的缺点。是可编程的逻辑列阵,能够有效的解决原有的器件门电路数较少的问题。

FPGA组成:采用了逻辑单元阵列LCA这样一个概念,内部包括可配置逻辑模块CLB、输入输出模块IOB和内部连线三个部分。 他就是利用内部的小型查找表来实现组合逻辑,每个查找表连接到一个D触发器的输入端,触发器再来驱动其他逻辑电路或驱动I/O,由此构成了既可实现组合逻辑功能又可实现时序逻辑功能的基本逻辑单元模块,这些模块间利用金属连线互相连接或连接到I/O模块。这样也就具有了像单片机一样的IO模块了,FPGA的逻辑是通过向内部静态存储单元加载编程数据来实现的,存储在存储器单元中的值决定了逻辑单元的逻辑功能以及各模块之间或模块与I/O间的联接方式,并最终决定了FPGA所能实现的功能,他时上电后立马就可以执行程序了,并且可以无限次的编程。

优点:比较灵活、允许无限次的编程、加载程序快;
缺点:所有功能均依靠硬件实现,无法实现分支条件跳转等操作;还有就是成本高,开发起来比较困难,功耗问题。

编程方式:VHDL、Verilog HDL等语言,就是一种硬件描述语言,类似于C语言,上手容易,灵活。语法严谨。
通常使用的是Quartus_Ⅱ软件作为开发环境。

应用:
FPGA在数据采集领域的应用:由于自然界的信号大部分是模拟信号,因此一般的信号处理系统中都要包括数据的采集功能。通常的实现方法是利用A/D转换器将模拟信号转换为数字信号后,送给处理器,比如利用单片机(MCU)或者数字信号处理器(DSP)进行运算和处理对于低速的A/D和D/A转换器,可以采用标准的SPI接口来与MCU或者DSP通信。但是,高速的A/D和D/A转换芯片,比如视频Decoder或者Encoder,不能与通用的MCU或者DSP直接接口。在这种场合下,FPGA可以完成数据采集的粘合逻辑功能。
通信行业:在终端设备数量比较多的位置,FPGA的用量比较大,基*最适合使用FPGA,因为可以处理复杂的物理协议,实现逻辑控制。或是在一些同步通信系统中比较常用,因为FPGA延时低的特点。
科研领域:一些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有时候研究需要创新性,就常常把FPGA和其方向相联系,像是和图像处理相联系。
人工智能:一些AI芯片常常用的是FPGA了。

网友AE:
FPGA 厂家老大XILINX被AMD收购了,ALTERA被INTEL收购了。FPGA和CPU 如何互补呢?

网友AF:
读研用了三年的FPGA
那时候还是遥远的7年前了。。。。。
那时候的FPGA还很贵,altera还没有被收购。。。。

回归正题,FPGA就是一个你随便玩的芯片,这里可以说是一张纯白纯白的纸,任你用硬件描述语言(HDL)随意发挥;
他内部是真的硬件电路,所以速度很快发型很帅。

其他的,也就没什么了。

网友AG:
只能说学过FPGA,对于一些需要ASIC的地方,可以使用FPGA替代以降低开发成本,并实现快速开发。

网友AH:
fpga核心做用:它是作为专用集成电路(ASIC)领域中的一种半定制电路而出现的,既解决了定制电路的不足,又克服了原有可编程器件门电路数有限的缺点。

FPGA采用了逻辑单元阵列LCA(Logic Cell Array)这样一个新概念,内部包括可配置逻辑模块CLB(Configurable Logic Block)、输出输入模块IOB(Input Output Block)和内部连线(Interconnect)三个部分。FPGA的基本特点主要有:

1)采用FPGA设计ASIC电路,用户不需要投片生产,就能得到合用的芯片。

2)FPGA可做其它全定制或半定制ASIC电路的中试样片。

3)FPGA内部有丰富的触发器和I/O引脚。

4)FPGA是ASIC电路中设计周期短、开发费用低、风险小的器件之一。

5) FPGA采用高速CHMOS工艺,功耗低,可以与CMOS、TTL电平兼容。 可以说,FPGA芯片是小批量系统提高系统集成度、可靠性的佳选择之一。

目前FPGA的品种很多,有XILINX的XC系列、TI公司的TPC系列、ALTERA公司的FIEX系列等。 FPGA是由存放在片内RAM中的程序来设置其工作状态的,因此,工作时需要对片内的RAM进行编程。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配置模式,采用不同的编程方式。加电时,FPGA芯片将EPROM中数据读入片内编程RAM中,配置完成后,FPGA进入工作状态。掉电后,FPGA恢复成白片,内部逻辑关系消失,因此,FPGA能够反复使用。FPGA的编程无须专用的FPGA编程器,只须用通用的EPROM、PROM编程器即可。当需要修改FPGA功能时,只需换一片EPROM即可。这样,同一片FPGA,不同的编程数据,可以产生不同的电路功能。因此,FPGA的使用非常灵活。
(引用)   非常有用。

网友AI:
FPGA说成搭积木很形象,可是想要搭好还是很难的。里面都是逻辑时序单元类似一个个小积木。FPGA比单片机性能强,真正的并行运算,还能实现一个单片机内核和外设功能。单片机能做的FPGA都能做,单片机不能做的FPGA也能做。想要学好FPGA要学好的知识比单片机的内容多。

网友AJ:
FPGA就是介于MCU和专用ASIC之间的一种东西。
成本高于MCU和ASIC,功耗也更高,开发也更困难,大多数时候,相同的功能使用HDL来写比C来写困难多了。
这些缺点带来的好处是灵活性,有些功能用软件是无法实现的,比如你需要一个33位的UART,没有一款现成的MCU或者ASIC可以用,那么这时候可以买一片FPGA自己来写HDL实现。
当然,如果你是大款钱多得花不完,或者这个产品市场需求巨大,你也可以去定制一款ASIC。ASIC巨大的量可以把成本摊薄到比FPGA便宜。
总之,FPGA的地位比较尴尬,被MCU和ASIC两头挤压,刚刚开发用FPGA实现,如果量上来了,马上就会有ASIC来替换,导致FPGA越来越边缘化,目前两大FPGA巨头X和A都被收购了。

网友AK:
是不是跟搭电路一样,可是要编程

网友AL:
       FPGA,中文名: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大学学习EDA课程的时候,才接触到这个神奇的物件,当时还是学习的VHDL语言,上手起来很慢,当时觉得这芯片使用起来怎么这么费劲,没有单片机好玩,主要VHDL还是太严谨了,语法格式很固定。没想到工作后干的是逻辑工程师。对于FPGA开发来说,主要是以接口协议开发、数字信号处理、SOPC方向等为主。以我自身经历来讲,目前工作3年多了,基本上就是干的接口协议开发这块,都是用的赛灵思的FPGA,低速接口比如spi、uart就自己用verilog去写,高速接口比如pcie、rapidio等就调用ip,对于这块我感觉技术含量不高,高速接口还稍微好一些,要在实战中总结点经验才行,低速接口就完全没啥搞头。对于数字信号处理,这块其实才该FPGA发挥实力的地方,像很多做图像的公司就需要用到FPGA,这块我一直想搞搞,但是也没这个机会,这块得公司有算法工程师,而且有实际项目去跟着做才行。对于sopc方向,不是太看好,比如赛灵思的zynq,里面的arm核要跑Linux系统,ARM核部分的开发是嵌入式工程师的活,如果让FPGA工程师去干,这无疑增加了fpga工程师的学习成本,本来fpga里面就有很多地方需要学习,现在还得去学习嵌入式开发,实际收获可能不是那么大。然后再说说我对于FPGA的看法,这玩意儿一块芯片太贵了,比如一块v7 690t就得好几千,K7的325t倒是便宜些,但是跟单片机这些比起来,这成本就决定它的应用领域局限在军工、通信、航天、芯片等领域,应用领域受限,导致需要用fpga的企业就都是军工、航天企业。
       其实FPGA入门很容易,verilog语言跟c语言很像,学起来不费劲,但是想把fpga玩转就比较困难。如果想从事这方面行业,学好verilog是有很大帮助的,因为在国内,它比vhdl更流行一些。同时需要学点时序方面的知识,这块很重要。目前很多算法用硬件描述语言写起来费劲,所以现在有个趋势就是用一些更上层的语言来替代硬件描述语言,比如opencl、Hls等,但是这块很少有企业涉及,几个比较出名的互联网公司好像在搞这块,不过这块估摸着还是发展缓慢,主要还是需要编译器给力才行。最后给出我的建议就是比钱途,肯定还是得互联网行业才行,就是目前的芯片领域都是风光无限。如果能进通信公司做数字中频、基*这块无疑是极好的,就是做图像算法都是很不错,对于芯片原型验证,这块不是很了解,不好做评判!

网友AM:
学过FPGA,也写过简单的FPGA代码。感觉写逻辑电路还可以,写时序电路就相当困难了。

网友AN:
加电时,FPGA芯片将EPROM中数据读入片内编程RAM中,配置完成后,FPGA进入工作状态。掉电后,FPGA恢复成白片,内部逻辑关系消失,因此,FPGA能够反复使用。FPGA的编程无须专用的FPGA编程器,只须用通用的EPROM、PROM编程器即可。当需要修改FPGA功能时,只需换一片EPROM即可。这样,同一片FPGA,不同的编程数据,可以产生不同的电路功能。因此,FPGA的使用非常灵活。

网友AO:
FPGA是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它可以通过硬件描述语言来构建想要的逻辑电路,分为时序逻辑电路和组合逻辑电路。比如你可以用它做38译码器,可以将38译码器、非门、异或逻辑门集成在一起,也可以做市面上没有的逻辑芯片。由于他的电路内部执行是同步的,所以不像单片机程序那样需要根据机器周期顺序执行,这将大大缩短执行周期,速度很快。因此它可以做高速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