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二极管降压电路遇到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11-30):
你这电路太少了,先看下是不是你万用表坏了

网友B:
1. 你的二个连接器是悬空的没有接负载,所以会有你现在的测试结果,J0=5.2V说明你的电源不是5V,是5.2V,J8=10.2V肯定是电源有问题;
2. 二极管的压降与型号和通过的电流有关,微安级的可能是0.5V甚至更低,安培级的可能会达到0.7甚至更高

网友C:
使用数字万用表电压档10M内阻,测量5V就是0.5uA,对于1N4007,压降可能只有百来mV。

网友D:
你这里面应该还有其他回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里面应该还有其他回路吧

没有其他的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使用数字万用表电压档10M内阻,测量5V就是0.5uA,对于1N4007,压降可能只有百来mV。 ...

没看懂你这个啥操作

网友E:
测试电压的时候,加负载了吗?没有负载的,流过二极管的电流相当于是0,怎么会有压降?

网友F:
5V降到4.2V,如果想稳压的话,就用个LDO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测试电压的时候,加负载了吗?没有负载的,流过二极管的电流相当于是0,怎么会有压降? ...

没有接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F:
5V降到4.2V,如果想稳压的话,就用个LDO好了。

好像没有4.2V ldo

网友F:
用电阻调整输出电压的LDO,
也可以用一个三极管和一个稳压管输出4.2V,当然这个方法不是很稳。

网友G:
有厂家的LDO有4.2V输出的,像XC6209

网友H:
悬空时二极管没有压降

网友I:
都是假的电压,先把1脚2脚短接起来,重新测量,更新结果出来

网友J:
可能1:你的电源有严重纹波,万用表阻抗很大,表笔比较长,呈容性,二极管在这里和容性负载组成峰值保持电路了
可能2:你的实验室有严重无线电辐射,万用表笔耦合到空间的能量,通过二极管检波,得到直流电压与电源电压叠加了
可能3:你的万用表有问题,故障或者原理上的问题,有些万用表呈现电流源特性,表笔开路显示最大值,接到测试物体上,它没有吸收电流,反而由负载钳位得到正确的值
可能4:你的二极管是玻璃二极管,通过光照,产生了光电效应,产生了电压,与电源叠加。
以上可能性几率由高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能1:你的电源有严重纹波,万用表阻抗很大,表笔比较长,呈容性,二极管在这里和容性负载组成峰值保持电 ...

NB闪闪

网友K:
用3.3V的LDO。在接地脚接上适当的二极管等能稳压的器件提高G脚电位,就能提高输出电压。

5-3.3=1.7V,可用绿色的发光管,亲测电流10μA情况下的电压降为1.7V左右,10μA电流基本接近LOD地脚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