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学基本概念论述(3)——阻抗和导纳

楼主(2020-11-30):
阻抗导纳,凡是相关专业毕业或学过相关基础知识的都该知道。

这里,将结合相量分析给出相关概念的论述。

楼主:
先给出相关术语:

阻抗(impedance)

电阻(resistance)

电抗(reactance)

导纳(admittance)

电导(conductance)

电纳(susceptance)

楼主:
上述概念关系,不在此赘述。这里想先强调的是“”、“”和“”、“”,这是中文的魅力。

楼主:
下述内容,摘自:

剖析《电路分析》
https://bbs.21ic.com/icview-2522826-3-2.html

楼主:
阻抗和导纳概念,本源自于线性电路简谐稳态信号的相量分析,所以由相量分析入手。

楼主:
上面引入了相量概念,那么在此基础上可得I~V关系

网友A:
阻抗和导纳合称 ---导抗

这个术语是由电路理论先驱波特他老人家于1945年提出来的:

普通教科书一般不说的!

楼主:
注意上述电阻电容电感的I~V关系,这是引入阻抗(或导纳)的基础。

楼主:
下面具体给出相关概念:

楼主:
上述就有点“欧姆定律”的味道了,其实这确实是欧姆定律的拓展

楼主:
为了计算方便起见,引入了有效值概念如下:

楼主:
到此为止,知道了阻抗(含电阻和电抗)和导纳(含电导和电纳)。就这些了吗?当然不是。下面进一步考察其功率。

楼主:
先明确功率是什么?

功率就是能流强度,没有能流就无所谓功率。

楼主:
下面先看看瞬时功率(也可理解为瞬时能流强度):

楼主:
上述是简谐稳态激励下所呈现出来的阻容感上的瞬时功率。

注意其红字部分。

这里引入了“P”和“Q”,注意各自前面的因子。

楼主:
前面谈到了有效值,那么下面就引入有效值相量

楼主:
注意上面自然导出的有功功率无功功率视在功率的概念。且还引入了功率因数

楼主:
对比前面的瞬时功率,就可以理解什么是有功功率?什么是无功功率?

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功率形态,但其都属于功率概念范畴。

楼主:
阻抗中的虽然量纲单位都是欧姆,但其表现出的特性却是截然不同。

楼主:
最后给个相量形式特勒根定理

楼主:
补充一个式子:

楼主:
注意上式所示复功率阻抗的关系。

网友A:
2020年第12期,【教科书上公式定理大全】又出炉了,叶先生抓紧来充电,为你专门量身定做!

专注于公式定理18年,只有被模仿,从未被超越!哦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引入了相量概念,那么在此基础上可得I~V关系。

对变压器同名端流进,异名端流出

U1(t) = L1 * d i1/dt  - M di2 / dt

U2(t) = L2 * di2/dt - M * di1/dt

U1(t) , U2(t)只是感应电压,电流只是瞬态方向,只改变互感部分电压

你上面的第二个式子是错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变压器同名端流进,异名端流出

U1(t) = L1 * d i1/dt  - M di2 / dt

应该没错。

如果都是关联方向标注,那么都是正的。但U2和I2采用的是非关联方向标注,所以呈现两个负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没错。

如果都是关联方向标注,那么都是正的。但U2和I2采用的是非关联方向标注,所以呈现两个负号。 ...

I2,U2 不关联没有关系,但 I1 , I2根据同名端一定是关联的

所以后面的互感部分的感应电压一定是同为正或者同为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2,U2 不关联没有关系,但 I1 , I2根据同名端一定是关联的

所以后面的互感部分的感应电压一定是同为正 ...

可以这么考虑,先将I2换个方向(向内),那么都是正的。然后将I2再定为反向(向外),则I2取反,即正变负。

网友C:
所以100M信号通过磁珠究竟是看红线还是看蓝线,
@king5555

HWM
线都有了,想看什么就看什么。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阻值”肯定是看红线。

网友D:
学习学习,谢谢大神解惑

网友E:
学习了,谢谢分享,一般纯电阻电路叫电阻,其他叫容抗,感抗,而阻抗又是他们相加开平方根,这部分楼主能简单科普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谢谢分享,一般纯电阻电路叫电阻,其他叫容抗,感抗,而阻抗又是他们相加开平方根,这部分楼主能简 ...

“阻抗又是他们相加开平方根”

阻抗是复数,其应该是电阻值平方加电抗值平方,然后再开方。

关于阻抗和导纳,下面给个简单说明。

楼主:
阻抗及其等效导纳

上图标的是电阻和电抗,下图标的是电导和电纳。

专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这么考虑,先将I2换个方向(向内),那么都是正的。然后将I2再定为反向(向外),则I2取反,即正变负 ...

其实电路分析中普遍使用电压和电流关联方向
U1和I1关联,U2和I2关联
你上面公式是U1和I1是关联方向的,U2和I2又不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