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local variable "_bytedata" is used but never given a value

楼主(2020-11-30):
这个是哪里出的问题?头文件还是那个没有定义,编译可以成功但是有这个警告

网友A:
应该是你定义了_betydata这个变量,但始终没有使用这个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你定义了_betydata这个变量,但始终没有使用这个变量。

我是在这用的
uint8 IIC_ReadByte(void)
{
    uint8 i, bytedata;
    TRISB4 = 1;     //数据线设置为输入模式
    IIC_SDAT = 1;   //数据线拉高
    IIC_SCLK = 0;
    for(i = 0; i < 8; i++)      //读8位数据
    {
        IIC_SCLK = 1;
        bytedata <<= 1;
        bytedata |= IIC_SDAT;
        IIC_SCLK = 0;
        NOP();
    }
    TRISB4 = 0;     //数据线设置回输出模式
    return(bytedata);//返回数据
}

网友A:
警告信息可以忽略不管。
警告信息同时还会标注是哪个文件的哪行代码问题的,你确定就是这行吗,会不会在其他函数中也定义过这个变量名称。
我也遇到过变量明明定义并赋值,但编译时仍报警,忽略就是了。

网友B:
给个初值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