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猜猜这个SOP14的芯片是哪个?

楼主(2020-11-30):
一个SOP14封装的IC,11脚输入方波4.096MHz和13脚输入锯齿波即可调整占空比,并从8和9脚输出,是什么芯片详细情况请看图:有个图写的“U11的19脚波形”,其实是“U11的9脚波形”,写错了。图中1和3脚联接在一起,输入控制高电平或低电平信号,5脚和6脚输出,但是输出也是相反的信号,有些像四运放,四比较器芯片,但是芯片的供电是14脚,接地是7脚

网友A:
类似于555的时基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