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10这是什么电源开关芯片,丝印被打磨了

楼主(2020-11-30):
试了TNY274和LNK574,发现都不是,求解是什么芯片

网友A:
去看看TNY284-290,TinySwitch-4 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看看TNY284-290,TinySwitch-4 系列

和TNY274-280一样吧!

网友B:
看电路走线,不就是TNY274-28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路走线,不就是TNY274-280吗?

不是

网友C:
是不是已经坏了,所以换了IC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已经坏了,所以换了IC不工作?

没有啊,换上被打磨的IC还是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