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延时程序的移植

楼主(2020-11-30):
之前的代码是外部晶振20M,代码如下
void DelayMS(uint16 delay)
{
    uint16 i;
    for(; delay > 0; delay--)
        for(i = 0; i < 453; i++);
}
现在要改成内部8M的,453应该改成多少?

网友A:
直接用__delay_us()和__delay_ms()多好。
直接定义振荡频率就行,#define _XTAL_FREQ 8000000
XC8可以直接使用,XC16需包含libpic30.h,定义FCY =  _XTAL_FREQ /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__delay_us()和__delay_ms()多好。
直接定义振荡频率就行,#define _XTAL_FREQ 8000000
XC8可以直接 ...

我用的maple8.84

网友B:
一楼的方法是编译器compiler定义的方法. 你的MAPLAB 8.84是IDE...
IDE 是IDE, compiler是compiler..
两码事的

网友C:
453/(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