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BMS绝缘检测电路

楼主(2020-11-30):
BMS绝缘检测电路

电池组总正端PACK+        与整车地的绝缘电阻的阻值下降比例大于电池总负端PACK-与整车地的绝缘电阻下降比例时,

电池组总正端PACK-        与整车地的绝缘电阻的阻值下降比例大于电池总负端PACK+与整车地的绝缘电阻下降比例时(PACK-GND之间直接连接,哪里来的绝缘电阻)

1.这两句话啥意思,没看懂!
2.电池组的内阻和绝缘电阻是并联还是串联?

网友A:
PACK+ PACK- 和车架是绝缘的
绝缘阻值测得是PACK+和 车架 PACK-和车架之间的电阻

网友A:
一般 车载充电器  车载低压 从PACK+ PACK- 上取电,然后变换为低压24V或者12V  24V 和12V的 地 就是车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CK+ PACK- 和车架是绝缘的
绝缘阻值测得是PACK+和 车架 PACK-和车架之间的电阻 ...

如果 PACK-和车架之间都有电阻   那岂不是有多个GND  而且之间都有压差?岂不危险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 PACK-和车架之间都有电阻   那岂不是有多个GND  而且之间都有压差?岂不危险 ...

有电阻 就说明 高压存在漏电,所以整车系统要检测绝缘电阻
法规是不低于500欧姆/V,具体可以查法规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电阻 就说明 高压存在漏电,所以整车系统要检测绝缘电阻
法规是不低于500欧姆/V,具体可以查法规去 ...

你的意思是PACK-和车架没有电阻才对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