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变量问题

楼主(2020-11-30):
求助各位大神,使用的是STM32F103C8T6这个片子,编写了一个程序ROdata=412,RWdata=76,ZIdata=17428,数据量应该是没有超出20K,可是程序运行出来的结果总是出错,如果把定义的变量顺序进行一些更改,例如原来顺序为:u16 a=?; u16 b=?; float c=?; s16 d=?;程序运行后的结果为e=?; 然后把顺序更改为float c=?;u16a=?;s16 d=?;u16 b=?;程序运行后的结果为e=?;  两次得出来的结果就不同,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RWdata=76,ZIdata=17428,  是 RAM 里的, 你的问题不能说明是内存不够了

网友A:
跟国产与否没有关系,   这样的问题不太好猜, 找仿真器帮忙就是了

网友B:
极有可能是指针,数组越界了

网友C:
这么神奇吗,定义变量的顺序变了不影响计算结果的式子吧,是不是程序跑飞了,数组越界、堆栈溢出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