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stm8l不使用的IO怎么处理

楼主(2020-11-30):
一个电池供电的设计,选用stm8l低功耗处理器,未使用的IO官方手册中写到:
微控制器都是为多种应用设计的,通常一个应用不会使用 100 % 的微控制器资源。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功率消耗 (对电池供电应用特别重要),同时提高 EMC 性能,闲置时
钟、计数器或 I/O 都不应浮空。 I/O 应该外部强制 (上拉或者下拉到闲置 I/O 引脚),并且不
使用的功能应被 “ 冻结 ” 或禁用。
或者,不用的 I/O 可以编程为推挽 “ 低 ”,以使它们保持在一个指定的电平,而且不使用外部
元件。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上电期间直到 I/O 完成配置前, I/O 都没有驱动。这将导致少量
额外的功耗,同时可能不适用于在对功耗非常敏感的应用中。

其中, “I/O 应该外部强制 (上拉或者下拉到闲置 I/O 引脚)”,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A(点评):
输入模式就可以了,或者默认不配置也是可以的,高阻态;

网友B:
外部强制就是通过电阻接入电源或地,一般选择接入电源,这样IO处于弱上拉输入时不会产生额外功耗。不用外接元件的办法就是配置IO为推挽输出模式,再输出0或1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部强制就是通过电阻接入电源或地,一般选择接入电源,这样IO处于弱上拉输入时不会产生额外功耗。不用外接 ...

这头像好像很熟悉啊  以前**论坛见过,春风电源?

网友B(点评):
那说明你遇上冒牌的了……

网友D: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使用的IO口不要让它的电平处于浮空状态,要给它一个恒定的电平。可以在这两个选择里二选一:1、将不用的IO口连接到GND或VCC。2、将不用的IO口设为输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