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教片外存储器读数不正确

楼主(2020-11-30):
1、请教一个问题,利用铁电存储器FM24CL04B存储一个变量,现在把这个变量存储在FM24CL04B的地址0x01中,
具体应用程序是这样的,可以这样反复的读写吗?

2、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在调试状态下,如果修改写入的值,读出的仍然是上一次的值,只有重新开始调试,才读到的是本次的值,
也就是在实际运行中,修改写入的值,不正确,只有重新调试才可以,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我也在调存储,大多问题是延时不对,就是i2c的时序有差距,我的也没有通,因为第一次用pic有很多设置不太清楚,模拟i2c,16f690

网友B:
delay()是多久的延迟??
你可以看手册, 手册对写入之后的延迟,有一个明确的指标的..

网友C:
I2C的问题吧, 看看是读失败了,还是写失败了

网友D:
示波器看下I2C的时序,对一下看看

网友E:
I2C建议使用硬件I2C,软件模拟的时序不好控制

网友A:
搞定了吗?兄弟,我还在折腾24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lay()是多久的延迟??
你可以看手册, 手册对写入之后的延迟,有一个明确的指标的.. ...

恩 谢谢,已经解决了,是自己理解有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I2C的问题吧, 看看是读失败了,还是写失败了

恩 谢谢,已经解决了,是自己理解有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看下I2C的时序,对一下看看

谢谢您的建议,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E:
I2C建议使用硬件I2C,软件模拟的时序不好控制

是的,经过这次调试,以后还是尽量用硬件。谢谢了,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吗?兄弟,我还在折腾2416

搞定了,不是我模拟程序的问题,是我自己理解错了。以后还是尽量用硬件I2C。你的问题卡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