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助片外存储器读写问题

楼主(2020-11-30):
1、请教一个问题,利用铁电存储器FM24CL04B存储一个变量,现在把这个变量存储在FM24CL04B的地址0x01中,
具体应用是这样的,可以这样反复的读写吗?

网友A:
铁电可以反复读写,楼主的问题属于编程有误,检查程序吧。

网友B:
铁电写入极快不需延时,肯定程序有问题

网友C:
铁电一般写进去后再读取来就立即是新值了。
另外铁电虽然擦写次数非常高,但也不是无限次数的,我记得读和写都分别算在读写寿命内的。
不建议在正式产品中进行这样死循环的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铁电可以反复读写,楼主的问题属于编程有误,检查程序吧。

实在找不出原因,能不能指教一下,程序已上传,谢谢。

@chunyang :感谢,已经找到原因,不是程序问题,是自己理解有误。
程序问题自己检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电写入极快不需延时,肯定程序有问题

能不能帮忙看一下程序,程序已上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电一般写进去后再读取来就立即是新值了。
另外铁电虽然擦写次数非常高,但也不是无限次数的,我记得读和 ...

实际应用中不会一直循环使用,现在用模拟I2C,实在找不到原因,请指教一下行吗,程序已上传。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帮忙看一下程序,程序已上传,谢谢。

5US延时准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实际应用中不会一直循环使用,现在用模拟I2C,实在找不到原因,请指教一下行吗,程序已上传。谢谢。 ...

读写函数可能在没有应答信号时退出导致读写失败

网友C:
你这样截图一堆我也懒得看代码,直接把现成的代码给你好了。
这个我也忘了原来是从哪复制来的,自己改了改在MB85RC16正常使用,你拿去用吧。
改下头文件中的引脚定义就可以,供外部调用的函数就3个,不至于看不懂吧

楼主:
延时没问题,感谢。程序没问题,是自己理解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样截图一堆我也懒得看代码,直接把现成的代码给你好了。
这个我也忘了原来是从哪复制来的,自己改了改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