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的FLASH能不能断电保存数据呢?

楼主(2020-11-30):
STM32的FLASH能不能断电保存数据呢?

网友A:
不能是不可能的

网友B:
程序就是保存在FLASH里面的,你说能不能断电保存?

网友C:
可行,需要一个检测断电的信号,MAX708这个芯片可以。检测到断电后,存储到FLASH中,上电从FLASH恢复数据。

网友C:
要注意FLASH操作次数,有限制的。另外,最好用的方案是外挂铁电存储器,FM24系列的都可以,随意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