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文档] HK32F04AF8P6硬件I2C1例程

楼主(2020-11-30):
HK32F04AF8P6硬件I2C1例程。
需要注意的是:硬件I2C1用的PF0、FP1引脚,而PF0、PF1又是外部晶振引脚。因此,想使用硬件I2C1必须使用内部晶振。
例程中,提供车I2C1初始化代码,以及读写N字节的函数。注意一下哈,我的GPIO没有使能上拉,接IIC设备时,注意要接上拉电阻,当然你也可修改下GPIO初始化使能内部上拉。

网友A:
其实,我做了很多实验,也用过很多芯片,最终还是感觉用软件来模拟I2C是最靠谱的,依托硬件,总是或多或少的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我做了很多实验,也用过很多芯片,最终还是感觉用软件来模拟I2C是最靠谱的,依托硬件,总是或多或少 ...

是的,我也是同感

网友B:
直接用软件I2C,我认为最稳定了,为什么非要研究硬件的I2C呢?每个芯片都不好用。麻烦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软件I2C,我认为最稳定了,为什么非要研究硬件的I2C呢?每个芯片都不好用。麻烦的很。
...

我也觉得硬件IIC,配置和使用都贼麻烦。奈何客户说,用硬件IIC可以减少对CPU资源的开销,于是才搞了个硬件IIC例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硬件IIC,配置和使用都贼麻烦。奈何客户说,用硬件IIC可以减少对CPU资源的开销,于是才搞了个硬 ...

软件I2C的移植很方便的。

网友C(2022-06-02):
很少使用硬件I2C

网友D:
模拟iic搞起来吧

网友E:
硬件I2C兼容性一般。

网友F:
就是因为i2c时序很好模拟,所以大家都习惯性去模拟了

网友G:
硬件I2C有bug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