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 Nano测评报告】之搭建环境、点灯及其它

楼主(2020-11-30):
    先来看看到手的开发板:

  设计非常精巧,所有IO口都已引出。把出厂配好的插针稍用力插进去,不用焊接就可以可靠连接,赞一下这个交错排孔设计。
  从microchip官网下载最新版本的集成开发环境MPLAB X IDE 5.4,以及编译器XC8、XC16、XC32,安装也比较简单,根据提示信息一步步点击确认或下一步就可以顺利装完。MPLAB X IDE安装完成后会提示需要安装MCC等插件。
  运行MPLAB X IDE 5.4,此时系统会提示找不到编译器:

  实际上我们已经安装了3个编译器,根据上面的提示设置一下即可。

  从上图可以看出,3个系列的编译器都已经设置完成。

  把开发板通过USB口插入电脑,IDE会自动识别出这块开发板。

  从提示信息可以直接下载这块板的相关资料,如硬件原理图等。
  同时在设备管理器中也可以看到这块开发板的一个虚拟串口。

  接下来要分别安装固件开发包以及MCC代码配置器。

  从主界面点击“pack”选项,进入安装DFP界面。

这块开发板上的主芯片是PIC18F_Q系列,所以先装入这个系列的DFP,点击“Install”,系统自动下载安装pack包,安装完毕后按钮会自动变为“Uninstall”,表示这个系列的DFP已安装完成。
上图中在菜单栏下面并没有发现MCC(代码配置器)图标,接下来就要装入MCC插件。在装入MCC插件前,先新建一个名为test的project,其中MCU选择PIC18F57Q43这个型号。此时这个project的文件树里没有任何具体的文件。

从菜单栏点击“Tools”,进入插件安装界面。

  点击“Install”按钮,系统自动下载8位MCU对应的MCC,如下图所示:

  稍候,等待系统提示MCC插件下载完成。

  点击主界面上的“MCC”图标,系统会提示配置文件存放位置。

  缺省保存后进入MCC配置界面。

  从开发板正面的丝印可以看出,指示灯对应的引脚是RF3,点击上图中右下角的RF3引脚,将它配置为输出,然后在Pin Module栏对引脚做进一步配置,如自定义引脚名称,初始电平等等。配置完成后再次点击“MCC”图标,此时系统会提示正在生成文件,稍候,在project的文件树里就有了详细的文件,包括所有.h文件。

  打开main.c文件,在while循环里加入语句,让LED指示灯每500ms左右闪烁一次。

  前面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这最后一步,编译,下载运行。点击下图所示的图标,这个图标所代表的功能是编译程序无错误后同时将程序下载进开发板。

  系统会给出有无编译错误信息,以及把程序下载到开发板的相关信息。

  此时,开发板上的黄色指示灯会间隔闪烁,效果如下方视频所示。

网友A:
是官方的例程吗

网友B:
这个板子能拿来干什么呢 想申请一个

楼主:
不是官方例程, 就是个点灯project,用MCC配置下引脚,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能拿来干什么呢 想申请一个

板子很简单,就是方便你测试,了解PIC18F57Q43这颗料的性能。其实应该关注PIC18F57Q43这颗料能做哪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