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 MCU CH32V103测评】+SPI读写FLASH测试

楼主(2020-11-30):
    趁热打铁,测试了一番读写flash。读写SPI flash时要把板上R11电阻短接上,这个是片选。读写flash程序是以前写的,很方便移植过来的。原理图如下,使用PA2片选,PA5,PA6,PA7的SPI1接口。

测试结果如下:写入数据0-FF,读出来

下一步准备移植FATFS文件系统和shell命令行玩玩。

代码:

网友A(2022-12-15):
SPI读写FLASH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B:
这个可以跟usb结合起来实现数据读写吗?

网友C:
FLASH可以实现U盘的读写吗?

网友D:
CH32V103有qspi的接口吗?

网友E:
这个spi的最大读写速度是多少?

网友F(2023-02-04):
能做单片机片上flash读写的吗?

网友G:
SPI读写FLASH的速度非常快吗?

网友H:
这个使用usb传输数据的吗?

网友I:
CH32V103有几路spi?

网友J:
内部FLASH不如外接的SPI flash读写速度快?!

网友K:
如何提高SPI Flash的读取速度

网友L:
可以在外置的spi flash跑程序吗

网友M:
如何控制spi flash的存储空间

网友N:
读取SPIflash的数据寿命会缩短吗

网友O:
SPI flash在写操作时,需要预先擦除吗?

网友P:
spi flash和sd 速度 可靠性哪个更好

网友Q:
如何实现单片机通过SPI-FLASH做成一个U盘

网友R:
怎么对spi flash特定地址进的数据行读取

网友S:
如何用CH32V103单片机的spi口对flash读写

网友T:
两个单片机通过SPI操作同一块flash可以吗

网友U:
32位类型的数据怎么通过spi写到flash中?

网友V(2024-01-12):
回复看看内容

网友W:
外置的spi flash跑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