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RISC-V MCU CH32V103测评] IDE和Link升级后驱动异常

楼主(2020-11-30):
   MounRiver打开使用时提示需要升级新版本,使用在线升级功能升级时提示“Time out”,果断又去官网下载了最新的MounRiver版本重新安装,并根据教程https://bbs.21ic.com/icview-3048030-1-1.html升级了Link的固件。使用升级之后的IDE编译程序之后,下载程序报错(此处没有截图留印)。
    不能下载程序到开发板了,Link不应该这么的脆弱,只用一次就坏掉吧,果断打开电脑的“设备管理器”查看驱动情况,果然是Link的驱动出现了让人不喜的黄色叹号。既然发现了驱动有问题,而且之前Link插入电脑之后都是自动安装的驱动,重新插拔一次试试能不能自动安装上吧。果然出现了插拔Link也不能自动安装的情况,而且使用系统自带的自动更新驱动也不能更新成功,如下图所示。

    不能自动更新驱动,去官网也没有找到驱动的安装包程序,短接TX与GND切换Link的模式,来回切换了十几次也没有安装上驱动。后咨询沁恒的陶工,说是驱动在IDE安装时会自动安装,果断的又将IDE卸载并清理了之后重启一下电脑。
    再次安装IDE之后,等待了一会,从设备管理器中发现驱动是好的了,此时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设备管理器开始频繁的自动刷新,刷新过程中发现了Link的串口是一直存在的,但是Link的模式在自动刷新时交替变换,再次进行模式切换之后,设备管理器不自动刷新了,Link也正常了。

    猜测:1、最新版的Link固件可能在模式切换时有个小Bug,有可能在切换arm的SWD协议与沁恒的调试协议模式上有不确定状态存在,导致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不停的自动刷新,Link在两种模式之间不停的切换。这种情况还未再次验证。
    2、Link的驱动是包含在IDE安装包中的,安装IDE时可能出现了某种未知的原因,导致驱动没有安装。如果是出现没有驱动的情况直接在IDE的安装包中找到Link的驱动安装一下估计也能解决问题(仅仅是猜测,未验证)

网友A(2022-12-15):
这个是固件版本不匹配的。

网友B:
usb线通信的问题。

网友C:
升级固件的时候,是不是失败了呢?

网友D:
是不是又把IDE降级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