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自激振荡电路

楼主(2020-12-01):
大家好呀,这个电路是灭蚊拍的升压电路,为何市面上的电路都是上面的那一种呢,下面的这一种电路几乎都没有,这两种电路有什么优缺点吗?为什么呢?开关电源的相反用下面的电路?大伙说说看什么原因呢?谢谢啦

网友A(点评):
相位不一样,输出点与反馈点的相位关糸不一样。

网友B(点评):
上面这个电路是实用电路,放大电路具有稳定静态工作点(通过线圈的内阻) 而下面这种电路是原理电路,放大电路没有稳定静态工作点,易受温度影响,可能不自激震荡

网友C:
照着一家抄的呗,木有仔细看,应该木有多大差别吧

网友D:
两个电路的冲击响应有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两个电路的冲击响应有差别

能详细说下吗?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下图,共射极的出力幅度较大。上图,共集极的谐波幅度较大。

能详细说下吗,为什么都用上图?

楼主:
没人说下了?

楼主:
拆10个灭蚊拍10个都是上图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家一窩蜂抄某家的?我记得很久以前看过用下图共射极的。若用中插头变压器,就没得选择,只能在反饋回路 ...

应该都是A抄B,C抄A...搞得都是上图的电路了吧,

楼主:
就是想弄清单这两种电路的优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