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阀门定位器如何分类?

楼主(2020-12-01):
阀门定位器如何分类?

  阀门定位器怎么分类?今天我们分别介绍气动调节阀和阀门定位器的不同分类!

  气动调节阀

  气动调节阀根据阀门动作方式可分为直行程和角行程;根据信号形式分为气动和电气;根据阀门执行机构原理分为单作用和双作用;另外根据定位器自身工作原理还可以分出多种形式、规格、型号等。

  气动调节阀就是以压缩气体为动力源,以气缸为执行器,并借助于阀门定位器、转换器、电磁阀、保位阀、储气罐、气体过滤器等附件去驱动阀门,实现开关量或比例式调节,接收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的控制信号来完成调节管道介质的:流量、压力、温度、液位等各种工艺过程参数。

  阀门定位器

  阀门定位器是调节阀的主要附件。它接收调节器的输出信号,然后用其输出信号控制气动调节阀。调节阀工作时,阀杆的位移通过机械装置反馈给阀门定位器,阀门位置状态可以通过电信号传递给上层系统。

  阀门定位器根据阀门动作方式可分为直行程和角行程;根据信号形式分为气动和电气;根据阀门执行机构原理分为单作用和双作用;另外根据定位器自身工作原理还可以分出多种形式、规格、型号等。

如何安装阀门定位器
  阀门定位器与执行机构安装正确与否,直接影响阀门定位器的使用效果,合理安装就是将固定在安装联板上的阀门定位器与连接在执行机构上的阀门定位器安装附件合理的连接成一体。今天介绍如何安装阀门定位器!

  1、首先将阀门定位器与安装联板固定在一起,方法是将阀门定位器上表壳打开,用三只M5*20螺钉穿过壳内三孔与安装联板连接。

  2、将阀门定位器的反馈部件与执行机构连接,将调节阀上的阀杆螺帽松开,将反馈部件中支板插在指示器与连接螺母之间紧固。

  3、将装有阀门定位器的安装联板与执行机构支架两螺孔有M10*15螺钉按所需位置固定好。

  4、将反馈部件中的反馈连接板上的连接销插入阀门定位器凸轮反馈干开口槽中。

  5、不同型式的执行机构都应该保证当阀位在50%时,凸轮反馈杆应该在水平位置。

  6、将安装连接的各部位调整好后,固定锁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