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450串口irDA收发以及串口配置问题

楼主(2020-12-01):
最近在做一个关于串口irDA的红外通信模块,GD32F450做串口初始化的时候  我使能了串口收发以及红外功能,但是数据能发不能接收是怎么一回事呢?不知道有没有大佬用过GD 的irDA??串口初始化代码如下:
void gd_eval_com_init(uint32_t com)
{
    /* enable GPIO clock */
    uint32_t COM_ID;
    if(EVAL_COM1 == com)
    {
        COM_ID = 0U;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 EVAL_COM_GPIO_CLK);

    /* enable USART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COM_CLK[COM_ID]);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Tx */
    gpio_af_set(EVAL_COM_GPIO_PORT, EVAL_COM_AF, COM_TX_PIN[COM_ID]);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Rx */
    gpio_af_set(EVAL_COM_GPIO_PORT, EVAL_COM_AF, COM_RX_PIN[COM_ID]);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COM_TX_PIN[COM_ID]);
    gpio_output_options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COM_TX_PIN[COM_ID]);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COM_RX_PIN[COM_ID]);
    gpio_output_options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COM_RX_PIN[COM_ID]);

    /* USART configure */
    usart_deinit(com);
    usart_baudrate_set(com,115200U);
        usart_stop_bit_set(com, USART_STB_1BIT);

    usart_receive_config(com,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com, USART_TRANSMIT_ENABLE);

//        usart_irda_lowpower_config(com, USART_IRLP_NORMAL);
        usart_irda_mode_enable(com);

    usart_enable(com);

        /* USART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nvic_irq_enable(UART3_IRQn, 1, 1);
        /* enable USART0 receive interrupt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ART3, USART_INTEN_RBNEIE);
//                /* enable USART0 transmit interrupt */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0, USART_INTEN_TBEIE);
}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经过3天折腾,通过示波器排除硬件问题,还是初始化函数的问题,GD32 IrDA 除了正常的串口配置之外,还需要加入IrDA 使能,正常工作模式,设置频率(不设置频率可以发送,不能接收)。
GD32F450代码如下:
void gd_eval_com_init(uint32_t com)
{
    /* enable GPIO clock */
    uint32_t COM_ID;
    if(EVAL_COM1 == com)
    {
        COM_ID = 0U;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 EVAL_COM_GPIO_CLK);

    /* enable USART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COM_CLK[COM_ID]);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Tx */
    gpio_af_set(EVAL_COM_GPIO_PORT, EVAL_COM_AF, COM_TX_PIN[COM_ID]);

    /* connect port to USARTx_Rx */
    gpio_af_set(EVAL_COM_GPIO_PORT, EVAL_COM_AF, COM_RX_PIN[COM_ID]);

    /* configure USART T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COM_TX_PIN[COM_ID]);
    gpio_output_options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COM_TX_PIN[COM_ID]);

    /* configure USART Rx as alternate function push-pull */
    gpio_mode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MODE_AF, GPIO_PUPD_PULLUP,COM_RX_PIN[COM_ID]);
    gpio_output_options_set(EVAL_COM_GPIO_PORT,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COM_RX_PIN[COM_ID]);

    /* USART configure */
    usart_deinit(com);
    usart_baudrate_set(com,9600U);
        usart_stop_bit_set(com, USART_STB_1BIT);

    usart_receive_config(com, USART_RECEIVE_ENABLE);
    usart_transmit_config(com, USART_TRANSMIT_ENABLE);

        usart_irda_lowpower_config(com, USART_IRLP_NORMAL);
        usart_prescaler_config(com, 0x01);
        usart_irda_mode_enable(com);

    usart_enable(com);

        /* USART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nvic_irq_enable(UART3_IRQn, 1, 1);
        /* enable USART0 receive interrupt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ART3, USART_INTEN_RBNEIE);
//                /* enable USART0 transmit interrupt */
//                usart_interrupt_enable(USART0, USART_INTEN_TBE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