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学课题学习方向指点

楼主(2020-12-01):
大学生一枚,前面选择的课题因为老师不及时回复邮箱耽误,被系统分配于该课题上,然而老师一直不组织,而我自己也很迷茫该去学习哪些内容,希望大家可以帮我指明一下学习方向

课题:
无线网络采集终端的设计
基于Tiny6410嵌入式开发平台,设计并实现一个无线网络采集终端。

2内容

基于S3C6410微控制器,扩展4G/3G/2G通讯模块,实现网络通讯。
扩展摄像头,实现静态图像抓拍,通过移动网络完成图像上传。
扩展串口,实现MODBUS协议通讯,与其他设备互联。
扩展人体闯入报警器,侦测是否有人闯入。
基于Linux或Android系统,实现内核的驱动程序设计,上层应用软件的实现。
实现无线采集终端的主要硬件
u Tiny6410嵌入式开发平台
u miniPCIe或USB接口的4/3/2G通讯模块
u CMOS摄像头或网络摄像头

网友A:
  1. 基于Linux或Android系统,实现内核的驱动程序设计,上层应用软件的实现。

这个需要熟悉linux或者android的开发,楼主是学习什么专业的?
上面说的内容应该是比较清晰了,建议先实现第一步:
  1. 基于S3C6410微控制器,扩展4G/3G/2G通讯模块,实现网络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熟悉linux或者android的开发,楼主是学习什么专业的?
上面说的内容应该是比较清晰了,建议先实现 ...

软件工程专业,但细分的方向有 网络安全,嵌入式,系统与技术,信号处理等,但是课题有些偏软件有些偏硬件,我的方向是软件方向的,但系统分配的这个不知道关于嵌入式的设计的多不多

再者第一步这个实现网络通讯除了需要板子和通讯模块以外,需要用什么编程语言或者工具编程呢
课题基于linux或者安卓,哪个难度会小一点,具体学习方向是网络一块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软件工程专业,但细分的方向有 网络安全,嵌入式,系统与技术,信号处理等,但是课题有些偏软件有些偏硬 ...

通讯模块、摄像头、串口这些的驱动,是linux的驱动层,需要使用c或者c++来编写。其他的部分是应用软件。
你这个项目里已经说了,是
  1. 基于Linux或Android系统,实现内核的驱动程序设计,上层应用软件的实现。
看楼主的描述,貌似没做过类似的开发,从零开始难度还是很大的。建议楼主先去图书馆找些有关的书看看

@dirtwillfly :嗯好的,那先看linux驱动基础
@nur11111 : linux驱动开发基础可以,后面那本书用不到
感谢回复,确实没有经验,算是0基础 linux驱动开发基础,这个是否适合呢 还有linux服务器的内容是否也会涉及到

网友B:
学生就要开始跑系统了吗 ?感觉已经跟不上了。。。

网友C:
去有人科技找找他家的模块,搞搞就完成了,应该不难,虽然不懂LINUX。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有人科技找找他家的模块,搞搞就完成了,应该不难,虽然不懂LINUX。 ...

谢谢,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生就要开始跑系统了吗 ?感觉已经跟不上了。。。

也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