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LM5007使用两例疑问

楼主(2020-12-01):
问题1.LM5007使用问题
        按照datasheet参考电路搭的LM5007 30V转12V电路给6个栅极驱动器供电,栅极驱动器未工作时,电路板工作正常,栅极驱动器收到PWM波信号,LM5007突然不工作。输入电源电压波形在关断前瞬间会出现拉低,估计是LM5007进入欠压保护,所以关断。
        以前使用一颗800mA的电源芯片给同样的系统供电,使用正常,换成LM5007就出现上述情况。希望可以提供解决意见。

回复:
      建议首先确认通过外部PPS电源供应器供电12V,确认启动瞬间以及工作状态下,最大电流是小于500mA的,原因是LM5007是500mA输出DC/DC.
       输入电压被拉低, 首先确认一下输入电容Vin是否紧靠芯片Vin脚(建议稍微加大一点),其次输入走线尽量宽一点。
      如果上述确认没有问题,那么再确认一下你30V电压的来源,是否有电流限制。

       刚刚各种修改元器件,找到原因了,输入电容太小,导致整个系统电源质量极差,出现单片机复位、电源欠压保护等一系列问题。解决了,谢谢

问题2.LM5007 纹波
        请教下,使用LM5007,输入48V,输出3.3V/300mA,但输出纹波有500mV,调整输出电容后纹波有400mV左右,理想是200mV以下,
       不知道从哪方面着手调整好?

回复:
在datasheet第十二页有三种纹波配置方式,需要按照你选择的方式,计算Rc之类。
      建议按照第一种比较简单,主要就是计算一下一下Rc
     其次就是按照dataasheet要求注意一下layout.
      对于这种低电流高降压比BUCK,建议用隔离方式DCDC,噪音可以轻易控制在150mV以内。
      看看纹波是什么样子的。是真实存在的还是环境噪声?
        建议用LMR16006, 纹波会更小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