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103c8t6上电发烫

楼主(2020-12-01):
HK32f103c8t6通过短路vcc与io上电,单片机部分功能正常运行,但是发烫严重,测量电流达到260ma。而stm32不会有这种问题,求解。

@rabbitsss :要确认一下这个IO,是否初始化默认是配置为低的或者拉低的,如果初始化拉低或者下拉就有可能出现大电流。
@super何川 :就是vcc瞬间短接io,单片机上电使能LDO进行供电,io是PB9
短路VCC与IO上电,不太明白,普通IO默认应该是输入,你用的是哪个IO?

网友A:
VCC和GND之间有没有接个1uF以上的电容,HK的MCU上电时,如果电压不稳,偶会出现上电大电流问题。可以用示波器抓下上电时的波形看看

看示波器电压没有问题,通过限制电源输出电流到400ma以下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应该是vcc短接到io瞬间电流过大造成的。

网友B:
VCC直接端接到IO上,需要看该IO的上电默认配置方式是什么?是输出还是输入?如果是输入可能会出现该问题。

网友C:
上电发烫,可能的原因是有的地方短路了。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D:
仔仔细细的检查一下外围的电路,应该是有毛刺什么的,导致短路造成的。

电路检查没有问题,应该是上电瞬间电流过大造成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电发烫,可能的原因是有的地方短路了。应该是这样的。

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上电瞬间电流过大,你将所有的IO口都设置一下。

网友E:
一般都不建议VCC直接I/0口,

网友F:
一般都不用VCC直接上到IO口上,没有什么意义的。

网友G:
是不是IO默认状态不对导致的

网友H:
电路短路了吧

网友I: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没有做好的。

网友J(2021-12-13):
你这个应该是MCU的有些引脚短路了

网友K:
为什么要将io和vcc短路呢

网友L:
应该量一下裸板电路有没有问题先

网友M:
监测一下电流值

网友N:
是不是产生灌电流了啊

网友O:
先看看芯片还能不能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