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单片机断开单独用串口工具收发zhi令都是正常的,为...

楼主(2020-12-01):
两个单片机断开单独用串口工具收发zhi令都是正常的,为什么两个单片之间要互相通信,一接上就通信不上,出现错误,都是0XFF。这种情况一般是什么问题?

波特率是多少,先把波特率设低点

网友A:
输入电平不对吧?

网友A:
看Tx电平是否符合RS232电平

网友B:
1.同意楼上的,你共地了木有?必须要共地的。
2.STM32是3.3V的TTL吧,STC15L的也是3.3V的吗?还是5V的TT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平不对吧?

电平如何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一块板子上的两片MCU还是两块板子上的MCU?确信共地了吗?你这样子信号电平有问题的可能很大 ...

两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同意楼上的,你共地了木有?必须要共地的。
2.STM32是3.3V的TTL吧,STC15L的也是3.3V的吗?还是5V的TTL ...

用的是串口。

已经共地。两个MCU的串口线长度是否有要求?目前是20cm,是否需要加上拉

高波特率,要用小电阻上拉。

网友D:
我之前做过一个两个stm8单片机的串口通信,波特率115200。两个单片机和PC通信都没问题但是他俩就是通不上,把波特率该成57600就好了。我怀疑是单片机内部时钟一致性可能差点,异步通信对时钟要求都比较高。

网友A:
1,是-2----15V,0是2---15V,检查下。图形拍上来看下。

网友E:
单片机与单片机应该都是TTL电平吧,估计是电平不匹配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做过一个两个stm8单片机的串口通信,波特率115200。两个单片机和PC通信都没问题但是他俩就是通不上, ...

现在已经是960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片机与单片机应该都是TTL电平吧,估计是电平不匹配导致的

3.0V啊  如何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一块板子上的两片MCU还是两块板子上的MCU?确信共地了吗?你这样子信号电平有问题的可能很大 ...

一个治具的板  一个被校准的板  串口线20cm  有没有办法    加强干扰  降低或者过滤掉误码

网友F:
先把一个板子循环发送0x55或0xAA,用示波器看接收端的波形,就可以判断问题在发送端还是接收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3.0V啊  如何不匹配

首先确认接线正确及共地,有时候如果接线反了,也会出现0xFF.确认没问题就在两条串口连接中间加个200R~1K的电阻试试,

网友G:
上示波器吧,看看波形、。

网友H:
1:必须共地处理
2:TTL通信线缆最好不要超过15cm
3:通信线缆必须连接牢靠
4:波特率,数据位,校验。停止位必须一致。

网友I:
有没有分配好主机和从机,从机等待主机发送信息再回复,而且每个发送都要有时间间隔,以免反应不过来。

网友J:
建议楼主在某宝买个20多块的逻辑分析仪, 调试串口够用了

网友K:
电脑的容错率比较宽,单片机的比较窄,自己去核对一下,其它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网友L(2021-06-18):
中间  串10k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中间  串10k电阻吧

什么原理你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