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快速掌握学习DSP的方法

楼主(2020-12-01):
对于初学者如何才能快速掌握学习DSP的方法呢,是不是必须通过DSP开发板去学习stm32的例子呢?

网友A:
如果你只是需要做数字信号处理的办法,有没有DSP的开发板都无所谓,有仿真就够了。

网友B:
可以根据需要选一款教程比较丰富的开发板,学习教程然后做实验。

网友C:
初学的话,如果可能就不要再学2812了

网友D:
可看看《TI DSP系列中文手册》,翻译的比较准确,不过貌似已经买不到了。

网友E:
我也在学习,也没有开发板,正在找找看是否可以在网上申请开发板,目前还没有找到申请的网址。

网友F: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学习方法   希望大家总结分享

网友G:
这个一般都是结合开发板的从简单的例程开始学起的。

网友H:
可以看看西电的DSP的视频教程。

网友I:
实践出真理的,,多练习练习吧

网友J:
2812很适合工业控制用的一款2000系列DSP,也可以作为通用控制器用

网友K:
2812IO口可用的可以达到五六十个,比较好入门。

网友L:
对于学习DSP重要的是理清外设的工作 构架,相应的寄存器如何设置。

网友M:
学习DSP重要的不是会编程,而是 算法的研究

网友N:
先买一块开发板,看你是用在哪个方面。

网友O:
学习DSP,就是学习为某个型号的DSP编写软件。

网友P:
应用范围是很广的,做通讯的,做芯片的,做音乐,做图像,都会用到

网友Q:
做DSP远远不只是拿个DSP核写写程序  。。

网友R:
应用还是很有必要的不管是仿真还是真的找个板子

网友S:
快速掌握先把一些板子的官方例程搞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