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如何测出波形的幅值和有效值

楼主(2020-12-01):
如何测出波形的幅值和有效值 基于stm8

网友A:
楼主的采样信号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B:
这个要看波形是电流的还是电压的还是其他,不同波形检测原理不一样的。

网友C:
如果进行电压检测 电压估计在6伏左右,有被烧的风险

网友D:
用电阻分压啊,就是90V的都没事的。

网友E:
采样信号的频率是多少?

网友F:
建议看看关于傅立叶变换的帖子

网友G:
也可以通过过零检测的方法

网友H:
幅度的准确度也可能受频谱泄漏影响 。。

网友I:
出来的数字信号是幅值由最小值(负峰值)到最大值(正峰值)之间变化的系列数值。

网友J:
不知道你检测的信号的频率最高是多少?

网友K:
可以通过硬件把交流精密整流,滤波成分压小幅度的直流

网友L:
可以使用全采样。数字信号处理的办法

网友M:
信号调理一下直接进AD,用均方根计算

网友N:
它的幅值的变化频率有多高?

网友O:
幅值,频率都可以通过 dft 求出。

网友P:
需要速度较高的芯片,要高于所测量信号的频率的多倍

网友Q:
可以使用过零检测的方法,求出 RMS 值和频率。

网友R:
一个固定的时间(大于波形的周期),相同的采样时间去采集一个波形的瞬时值,然后平方,再平均,再开根采集点数越多越好。求出的就是有效值。幅值就是采样周期内的最大值。什么过零点的不重要,傅立叶变换什么的估计你一时半会也搞不定
均方根应该叫方均根合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