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仿真器使用出错

楼主(2020-12-01):
如下:
Fatal error:Failed to initialize.
Check if hardware is connected.
Check if drivers aare installed.
Try to restart the computer.
Tools using the paralel port are not supported on Windows Vista
Session aborted!

网友A:
是不是你的仿真器版本太高了

网友B:
嗯,你应该降一下级

网友C:
一般软件版本和仿真器固件版本要对应。

网友D:
网上有降级软件的。

网友E:
看看你的驱动装好了么.......卸了再装呢...........有时候是电脑驱动没装好呢

网友F: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USB线太细,换一根好的试一下。

网友G:
接触不好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H:
你拿到别的电脑上试一下,或那别人的仿真器到你电脑上试一下,看看是你的电脑还是仿真器的问题。

网友I:
在设备管理器里的端口看看你的430仿真器是不是VCP的。

网友J:
硬件没有检测到的。

网友K:
看看你的电压供电,测量引脚是否有电平的。

楼主:
哦,我分析下

网友L:
看看开发板的电源是不是问题了。

网友M:
重启电脑或者编译环境。

楼主:
这就重启电脑的看看的

网友N:
这个重新安装下软件的看看

网友O:
这个调试提示重启电脑的,多注意下的

网友P:
这是什么意思
VCP是什么

网友Q:
这个直接重启电脑的不就可以的了么

网友R:
看提示的没啥多大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