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大电路三极管的个数和放大功率有影响吗

楼主(2020-12-01):
大电路三极管的个数和放大功率有影响吗

网友A:
主要还的看三极管的连接方式,大部分应该是增加了三极管消耗功率

网友A: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主要不是看它们的连接方式。

网友B:
有影响  一个PN结消耗0.7V电压  多个三极管组成  主要是为了放大电流,或者型好,增加驱动能力

网友C:
楼主,不知你所说的是输出级的还是推动的?

网友D:
个数肯定不是,主要是信号功率的放大

网友E:
记住经典电阻了啊,多少的看电路的复杂程度啊

网友F:
对于多级三极管组成的电路,功耗还是需要考虑的

网友G:
这个没有必然的关系的,,一般设计讲究的就是合适就OK的

网友A:
嗯, 没有必然关系, 具体电路具体分析

网友H:
这个尽量减少使用放大三极管的级数的 。。三极管资深会小号掉一部分的电量的

网友I:
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J:
这个具体要看电路是怎么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