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请教本版版主如何获取华大的官方例程

楼主(2020-12-01):
请教版主如何获取官网宣传的
风机类解决方案
简介
使用先进的无位置传感器FOC(Sensorless FOC)控制策略,实现连续平稳的风机调速系统。

主要功能
基础函数库:坐标变换、三角函数、SVPWM、PID、滤波器等
复杂工况启动:静止/顺风/逆风启动
恒转速控制、恒功率控制、恒转矩控制
初始位置检测
系统保护:过流保护、过压/压保护、堵转保护、缺相保护
电子刹车
应用领域
高速风筒、风扇、吊扇、空调风机、抽油烟空气净化器、四轴飞行器电调。
特点
主控芯片:
HC32M140J8TA
主要功能:
最高转速:(30~500rpm)-(110000rpm)
额定功率:35W-300W
加速时间:<500ms(至额定转速)
控制方式:无传感器FOC控制
电子刹车:支持断电刹车,刹车时间<150ms
多档控制、掉电检测、用户可自定义档位量和速度功率。支持静止、顺风、逆风启控制,启停功能可靠(失效率<1)。

网友A:
我还没有开始用华大板子 官网没有吗

网友B:
官网好像就有吧

网友C:
这个官网好像没有,应该找代理商要

网友D:
这种应用方案少会有官方的例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官网好像没有,应该找代理商要

你有知道的代理吗没有联系方式

网友F:
官方有像样的例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官方有像样的例程的。

我好像没有找到 你知道哪里能找得到吗

网友H:
在全网搜也搜不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