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USB接口长得不一样?

楼主(2020-12-01):
为什么USB接口长得不一样?

网友A:

因为USB接口类型不同:
USB Type A一般用于个人电脑中,是应用于最广泛的接口标准。
USB Type B一般用于3.5寸移动硬盘、打印机、以及显示器等的连接。
而USB Type C由于支持正反插、可选功能多也越来越受到广泛使用。
比如,若USB Type C支持PD协议,可以给笔记本供电;
若支持DP,可以连接外接显示器支持显示(一般会有标示“D”)
若支持Thunderbolt3更是不得了(一般会有标示“带箭头的闪电”)。
“Thunderbolt”(雷电)接口是Intel发布的Light Peak技术,Thunderbolt3的理论传输速度为40Gb/s,且可以支持USB3.1、DisplayPort、PCI Express和Thunderbolt四种协议。
DisplayPort可支持外接显示功能(一般都标配),PCI Express支持外接显卡扩展坞(高端机选配)。可以说雷电3是Type-C中的大bos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