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USB规范,速率有何区别?

楼主(2020-12-01):
不同的USB规范,速率有何区别?

网友A:

USB规范目前有USB 1.0、USB 1.1、USB 2.0、USB 3.0、USB 3.1,USB 3.1又分为USB 3.1 GEN1和USB 3.1 GEN2。
各USB接口理论传输速度如下:
USB 1.0:1.5 Mbps(Low Speed)
USB 1.1:12 Mbps(Full Speed)
USB 2.0:480 Mbps(Hi Speed)
USB 3.0:5 Gbps(640 MB/s, Super Speed)
USB3.1:10 Gb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