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 USB3就比2速度快了那么多?

楼主(2020-12-01):
为什么 USB3就比2速度快了那么多?

网友A:

铜缆的传输极限频率是20~30GHz左右,USB2.0信号在铜缆上的频率是480MHz,USB3.0是5GHz,USB3.1是10GHz,都小于铜缆的极限频率。
所以,符合标准的物理介质的限制(目前)还不会影响到USB传输。况且,以太网从10M到现在的10G,也都可以用铜缆。
USB从2.0到3.0速率提升主要是靠控制器的性能:控制器的频率和编码解码能力,跟介质关系不大。编码方式虽然也发生的变化,但并不是主要原因。
控制器相当于硬件的CPU,控制器吞吐能力强,那么传输数据的速度就快。比如SSD和U盘的本质差别是在控制器上,U盘的控制器一般都是8位的,SSD则是32位的,吞吐能力更大,处理速度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