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3.2与WIFI、移动网络会不会有冲突

楼主(2020-12-01):
USB 3.2与WIFI、移动网络会不会有冲突

网友A:

USB 3.2与手机WIFI与信号都存在频段打架问题,要降低USB高速传输所带来的影响
1:加强线材与接口的屏蔽
2:拉开相互之间的距离
3:降低USB 3.2的传输速度
4:无线频段换成5GHz
故现在不少手机日常使用中依然使用USB 2.0,部分手机将USB 3.2作为可选选项供用户选择、加强线材与手机的用料或是进行速度限制降低减少噪声产生。智能路由器的USB 3.2与天线也比较接近的原因,亦增加了USB 3.2兼容模式,其做法就是降低USB 3.2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