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USB拷文件速度总是远低于理论值?

楼主(2020-12-01):
为什么USB拷文件速度总是远低于理论值?

网友A:

首先实际速度肯定低于理论速度,比如百兆以太网,能到10MB/s的速度就不错了,但是为什么USB差距这么大,主要是USB传输的无用包实在是太多了。
对于USB2.0,480Mbps是指总线的频率,也就说,总线信号每秒最多能传输这么多bit,这些信号包括控制信号和数据信号,现在来看看那数据信号都有什么:
每125us就有一个micro frame(微帧),每1ms还有一个frame,在USB规范里叫SOF,类似于一种同步信号。
标准USB传输过程:
in/out token,data0/1,ack,真正有效的数据就在data0/1里,如果一个data包放不下,那么会放到多个data里。
传输之前,对于2.0设备还要发起一个ping请求,确认设备是活着的。
USB不是一个全双工设备,通常的行为是这样:总线空闲,主机端请求数据,总线空闲,设备回应,总线空闲,主机准备接受数据,总线开始传输,传输完成总线空闲,主机检查数据无误,给设备回应说数据传输正常结束(不需要重传)。
对于U盘本身:
由于U盘规范的原因,大多数操作系统要求定期检查U盘状态(是否是alive的),这个请求叫做test unit ready(各个OS都有,大家就不要吵了,U盘规范上的)。
同时传输512字节(一个扇区的数据)要包括命令标识,命令号,LBN(逻辑块地址)以及乱七八糟一堆堆的东西,一个扇区大概需要将近600字节的数据。同时主机端还要给予相应的回应。
至于前面有人说bulk传输不会占满带宽,这也不是完全对的,确实USB传输分为interrupt传输,bulk传输,ISO传输,但是只有interrupt预留了很少,ISO会保留30%左右,但当没有ISO传输存在的时候,bulk是可以占掉这一部分的。

网友B:
简单说就是协议开销加数据转储的速度瓶颈。

网友C:
楼上说的非常精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