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分常见USB接口类型?

楼主(2020-12-01):
如何区分常见USB接口类型?

网友A:

普通常见的接口 type A,micro B,type c;
a. type A: 主要用于电脑上
b. micro B :常用于安卓手机(常见于中低端,越来越多的手机采用type c),以及各种充电设备
c. type C: 目前常见于各家中高端手机,如安卓各种旗舰机。越来越多的其他设备也有此接口,如笔记本,移动硬盘,主板
3. 打印机、显示器USB HUB等诸多外部USB设备都采用了Type B 接口。一般来说,PC上的USB接口均为标准Type A,而外部设备则多采用Type B。
4. usb 3.0 比 2.0 不仅速度上有优势,在充电电流上也有优势,2.0发布之初,500mA的电流可以满足所以的usb设备的供电,但随着科技的发展,今天的外设通常需要更大的电流。
5. type c 只是一种接口类型,至于是usb 2.0 还是 3.0 又或者3.1完全看生产厂家。type c 虽然集各种优点于一身,但并不会完全取代其他usb接口,尤其是无法取代 type a,高出的成本是大家都不愿意承担的
6. 除了 type A 可以向下兼容 2.0,其他 type B,micro B micro A 均无法向下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