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电脑无法识别USB的问题

楼主(2020-12-01):
如何解决电脑无法识别USB的问题

网友A:

01先把U盘换个接口试试,因为电脑上的USB接口供电会稍有差别,特别是机箱后的会比前面的好用一些。
02如果所有接口都不行,可以试一下这个方法。在桌面“我的电脑”上右键单击选择“设备管理器”。
03在设备管理器里的“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前的+号上点一下,会显示的列表里的所有“usb root hub”上右键单击,选择“停用”,然后再启用。
04如果以上都不行,买一个USB供电加强器,把它插到电脑上,再把U盘插到加强器上,看能否识别。还不行,就是U盘损坏,需要更换了。

网友B:
重装系统不行就重新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