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我要一个24v 输入,转成12v ,5V ,3.3v的电源设计

楼主(2020-12-01):
我要一个24v 输入,转成12v ,5V ,3.3v的电源设计。

楼主:
另外有没有uln2003控制24v继电器的参考线路 ?

网友A:
请问你的输出电流是多大?

网友B:
电源设计, 除了 电压外, 还有个电流的参数也很重要. 用 LDO 还是开关方式?

网友C:
楼主没说清楚哇

网友D:
可以看看TI的选型手册,我下了一个,感觉挺好的。

楼主:
4楼得 可以给我发一个不?

网友E:
估计得需要几个芯片才能完成了。

网友F:
uln2003控制24v继电器
uln2003是个7达林顿管阵列, 每一路输出都可以驱动24V 继电器(线圈).

网友G:
这个好的话需要三个电源管理芯片的吧,都用LDO的设计方便的

网友H:
7812   7805  1117-3.3

网友I:
7812   7805  1117-3.3  这个太简单  对于有电流要求这个就算了

网友J:
以此转换就可以了,24V-12V和24V-5V,可以用两个DC-DC

网友K:
或者双路IC

网友L:
5V到3.3V可以用1个LDO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