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发出了DHCP发现数据包,路由器无响应

楼主(2020-12-01):
单片机发出了DHCP发现数据包,路由器无响应

楼主:
PIC32MZ用网口发出了DHCP  discover数据包,用抓包工具也抓到了完整的数据包,基本看不出啥错误,但是路由器按理说要返回一个DHCP  offer数据包

网友A:
但路由器实际无任何响应?

楼主:
嗯,抓包工具没探测到

网友B:
猜测还是PIC32MZ这边的代码问题

楼主:
嗯,但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C:
抓包对比下

楼主:
抓了一包PC机发出的discover数据包对比了下,基本上主要区别是PIC32MZ那边的数据包有两处应该有CRC校验和的

网友D:
实际的数据缓存?

楼主:
全为零,没有正确计算出CRC校验和

楼主:
但我配置MAC时是使能了CRC校验的,弄了很久了,CRC校验和死活不出来

网友E:
不用CRC校验试试看。

楼主:
试过不开CRC,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A:
先自己生成crc试下呢...

楼主:
我也是这样考虑的,看看手动计算下CRC

楼主:
但CRC还不会搞,所以三下两下的搞不起来

网友F:
找一个其他的板DHCP Client可以工作的板,连接PC后抓包对比。

网友G:
或者上网取搜索DHCP Client工作流程,有很多人会贴出工作流程和抓取到的数据包解析。

网友H:
对比看下就知道。

楼主:
代理商那里买了个PIC32MZ curiosity开发板,因为有网口的例程,所以想看看官方的代码是怎么做的,然后看能不能根据官方代码来修改自己的。上面主控是PIC32MZ2048EFM100,从PIC官网下载了10个演示例程,结果只有两个能一次编译成功,另外8个例程缺了很多H文件和C文件

网友I:
crc不会的话估计做以太网会很吃力...

网友J:
抓包吧,抓了包,拿数据去和标准crc生成的比对,比对出来的crc算法整合一下,能生成一样的crc就行了

网友K:
你说的问题有点像我多年前遇到的。你遇到了坑货路由,布丁是你去找找你协议栈里关于udp的配置,有一项叫做check sum,打开就好了。

网友L:
其它勒?还有什么现象描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