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独立看门狗

楼主(2020-12-01):
stm8独立看门狗用的是内部低速时钟(最大128k),但是软件中只使能的内部高速时钟(16M),没有使能内部低速时钟,那么内部低速时钟的默认值是使能的吗?

网友A:
如果默认使能频率多少呢?

楼主:
有个工程用的独立看门狗但是没有使能内部低速时钟,看门狗能用

网友B:
仔细看一下手册,独立看门狗要经过2分频,所以实际的频率是64k。初始化看门狗库函数为
        //IWDG 初始化
        CLK_LSICmd(ENABLE); //使能内部低速时钟
        IWDG_Enable();// 启动独立看门狗 必须先启动 然后配置
        IWDG_WriteAccessCmd(IWDG_WriteAccess_Enable);  //允许写 预分频器  重载寄存器
        IWDG_SetPrescaler(IWDG_Prescaler_256);         //设置   预分频值  复位的时间为 4ms---1.02s
        IWDG_SetReload(0xff); //重装值 从255向下  1020ms

楼主:
十分感谢,经验证CLK_LSICmd(ENABLE);没有也没事,低速时钟默认应该是使能的

网友B:
不用客气,我倒是没有注意低速时钟默认使能,初始化看门狗的时候,就先打开了。

网友C:
你要软件设置使能才行。

网友D:
路过 长知识了

网友E:
内部低速时钟应该是默认开启的

网友F:
手册上应该会说低速时钟默认状态的

网友G:
我记得内部低速的时钟都是默认开启的

网友H:
我也不是很了解 楼上各位让我学到很多

网友I:
我也不知道还能换时钟频的

网友J:
看下应用手册寄存器描述。

网友K:
这个看下数据手册和应用手册描述就知道了

网友L:
数据手册下载ctrl F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