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有谁用过MSP430F5x系列单片机自带的USB功能

楼主(2020-12-01):
    有谁用过MSP430F5x系列单片机自带的USB功能

网友A:
这个就要看逻辑安排了。
楼主的思路有些乱,建议先画一个逻辑控制流程,然后编写控制代码

网友B:
没太看懂哦

楼主:
最近的用到MSP430F5529单片机的USB功能,利用该USB的话可以进行程序的升级、数据的通讯的,但是我看了这两天该单片机上该方面的pdf资料的,还是一头雾水的,请教下高手的,谁有关于这方面的使用开发心得的及程序代码的请给分享些的啊

网友C:
去TI官网找例程,如果做过这块的开发,应该很快就能搞定

网友D:
官网找例程的也是个很好的办法的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E:
找个例程轻松搞定

网友F:
不好整的,先下去查查相关资料的

楼主:
好了,各位有兴趣的继续关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