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M8下载问题

楼主(2020-12-01):
请教STM8下载问题:SO8封装的STM8没有复位引脚,怎么通过SWIM下载调试?SWIM接口中NRST引脚怎么处理?

网友A:
下载的话,不需要NRST也是可以下载的呀。不接就好。直接VCC、GND、SWIM即可。

楼主:
不复位,怎么进入SWIM模式?

楼主:
经过试验,确实只要三线:VCC、GND、SWIM即可。

网友B(2021-03-25):
楼主,你也是用8pin的stm8啊,这个没有复位引脚但是我又需要外接复位的时候怎么解决呀,内部能配置复位检测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也是用8pin的stm8啊,这个没有复位引脚但是我又需要外接复位的时候怎么解决呀,内部能配置复位检测 ...

根据你自己的应用情况掉电复位或者设置一个IO口,检测后软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