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UCA0BR0和U0BR0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12-01):
UCA0BR0和U0BR0有什么区别

楼主:
430的数据手册上寄存器的缩写是U0BR0,但是很多程序里都是写的UCA0BR0。在程序编译时,使用msp430f249.h头文件时,使用UCA0BR0是正确的,使用U0BR0就会报错。这里的UCA0BR0,的UCA是什么的英文缩写啊?

网友A:
类似这样的寄存器头文件定义名称和数据手册缩写名称不一致的情况还有很多,请问这些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B:
U0BR0是FX14X系列使用的名称,UCA0BR0是F249系列使用的

网友C:
注意单片机型号

网友D:
楼主说的这两个,是不同的串口模块,内部硬件结构是不同的。

网友E:
其中前者是比较早的msp430的型号上使用的,在较新的的msp430型号上都是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