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CC2640引脚的问题

楼主(2020-12-01):
目前做一个蓝牙项目想要用CC2640R2F 7*7规格的芯片,目前原理图画完了有点小疑惑想请教各位

网友A:
手册上的介绍?

楼主:
感觉不是很详细,analog意思是能做模拟引脚吗?

网友B:
具体能有哪些功能呢

网友C:
比如做ADC输入采样?

网友D:
sensor controller意思是传感器控制器,主要负责一些外设控制、ADC采样、SPI通信等,这意思是能拿来做adc采样,spi通信的引脚了?

楼主:
那如果我要用这几个引脚一定要用Sensor Controller Studio(SCS)来写软件吗?

网友E:
VDDR脚给它1.8V在这边是做什么功能呢?

网友F:
VDDR_RF是专门用来给蓝牙脚 1 2脚供电的吗?

网友G:
这个只是一个总的表,介绍比较粗略

网友H:
详细的还得看具体的io和各个功能模块。

网友I:
这个一块的看着比较复杂的,还不是很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