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要是有64位双精度浮点库就好了

楼主(2020-12-01):
KEIL编译器的float和double都是单精度32位的,如果做科学计算这个精度太差了,双精度找遍全网都找不到,找到德国有一家做这个库的叫做GOFAST,但是要钱很贵,要是有免费的就好了

自己定义一个结构体,自己写如何?

网友A:
算64位,本来就不是他的强项。干嘛要勉强他?我记得网上有汇编的代码来着。

网友B:
做科**算?做计算器吗?

网友B:
我也是服,科学—运算,都能被*掉。

因为有 “学”“运”二个字

网友C:
免费,那就自己做

楼主:
感觉这是8位和32位单片机的最大差别了,8位机编译器不支持双精度运算

网友D:
不做双精度是有原因的,一般确实不需要,再者占用资源太多,速度慢,没有意义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服,科学—运算,都能被*掉。

祖国就这样

网友F:
你有这个经历不如换成32位的arm.8位单片机处理32位都费劲,何况是双精度。

网友G:

大**放都测试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科**算?做计算器吗?

计算器倒不是,不过要做好像几十年前的4004的四位机都能做,关键像我们普通人的水平没有DOUBLE没那水平做DOUBLE运算处理啊,KEIL的LIB C 库已经很完善了,如果有64位DOUBLE配合ANSI C库可以说解决大部分应用问题都变得简单多了,现在也是1T几十MHZ的速度,算这个一秒钟十几二十次总应该不成问题,我是用来做GPS定位算航向,如果没DOUBLE直接用FLOAT算,对于地球的比例,如果要精确到米级根本算不来,有DOUBLE就直接解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计算器倒不是,不过要做好像几十年前的4004的四位机都能做,关键像我们普通人的水平没有DOUBLE没那水平做 ...

建议用 64 bit 甚至 128 bit 定点整数来算,比浮点快,不牺牲分辨率、精度
加减法最容易,注意进位、借位就Ok,乘法也不复杂, 除法麻烦一点,网上也应该可以找到相应资源,但应该更容易找到不用除法的算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计算器倒不是,不过要做好像几十年前的4004的四位机都能做,关键像我们普通人的水平没有DOUBLE没那水平做 ...

如果算航向,不知你是怎么个算法,2个gps坐标差值一般很小,转定点来算应该不成问题。

网友H:
等你开发

网友I:
引用 楼主:
计算器倒不是,不过要做好像几十年前的4004的四位机都能做,关键像我们普通人的水平没有DOUBLE没那水平做 ...

用三角函数的地方可以自己写逼近算法,浮点扩成整型,缩放,好像用的是泰勒公式,4位计算器就是逼近算法,小数点都很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算航向,不知你是怎么个算法,2个gps坐标差值一般很小,转定点来算应该不成问题。 ...

反复调试发现float没问题,距离和航向误差都不大(要多试几个算法,有些在距离小时得到0或者无穷大之类结果),距离越大误差相对越小,在最近十米左右也能算出航向和距离
用的下面这个算法:https://www.movable-type.co.uk/scripts/latlong.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三角函数的地方可以自己写逼近算法,浮点扩成整型,缩放,好像用的是泰勒公式,4位计算器就是逼近算法 ...

这种硬核的东西网上好难找到资料,有没有这样的书?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种硬核的东西网上好难找到资料,有没有这样的书?

《嵌入式系统设计的艺术》专门有一章讲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