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ADC问题

楼主(2020-12-01):
STM8L151K4T6
在一个STM8L151L的最小系统上,用例程测试了芯片的ADC功能,发现测量的数据不怎么稳定,请问正常吗?
ADC程序:
int main( void )
{
        char buf[64];
        u16 u16_adc1_value;
        float fVal;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 (CLK_Peripheral_USART1,ENABLE);                                        //开启ADC/USART时钟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 (CLK_Peripheral_ADC1,ENABLE);                                                //开启ADC/USART时钟
        USART_Init(USART1,9600,USART_WordLength_8b,USART_StopBits_1,USART_Parity_No,USART_Mode_Tx);//USART初始化,9600,8N1
        USART_Cmd (USART1,ENABLE);                                                                                                    //使能USART

        /* Enable ADC clock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ADC1, ENABLE);

        /* de-initialize ADC */
        ADC_DeInit(ADC1);

        /*ADC configuration
        ADC configured as follow:
        - Channel VREF
        - Mode = Single ConversionMode(ContinuousConvMode disabled)
        - Resolution = 12Bit
        - Prescaler = /1
        - sampling time 384 */

        ADC_VrefintCmd(ENABLE);
        delay_10us(3);

        ADC_Cmd(ADC1, ENABLE);
        ADC_Init(ADC1, ADC_ConversionMode_Single,
        ADC_Resolution_12Bit, ADC_Prescaler_1);

        ADC_SamplingTimeConfig(ADC1, ADC_Group_FastChannels, ADC_SamplingTime_384Cycles);
        ADC_ChannelCmd(ADC1, ADC_Channel_Vrefint, ENABLE);
        delay_10us(3);

        while(1)
        {
                ADC_SoftwareStartConv (ADC1);//开启软件转换

                while(!ADC_GetFlagStatus (ADC1,ADC_FLAG_EOC));                                                        //等待转换结束
                ADC_ClearFlag (ADC1,ADC_FLAG_EOC);                                                                                //清除对应标志
                u16_adc1_value=ADC_GetConversionValue (ADC1);                                                        //获取转换值

                fVal = 1225;
                fVal *= 4096;
                fVal /= u16_adc1_value;

                sprintf(buf,"VDD = %.1f mV \r\n",fVal);
                USART1_SendStr(buf);
     }
}

测量结果通过串口输出:
VDD = 3334.0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27.3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09.8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25.1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45.1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36.2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6.2 mV
VDD = 3336.2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6.2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45.1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09.8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09.8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09.8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09.8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25.1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45.1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36.2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6.2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09.8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09.8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09.8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45.1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27.3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36.2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45.1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36.2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36.2 mV
VDD = 3327.3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6.2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45.1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27.3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36.2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6.2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45.1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36.2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36.2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09.8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25.1 mV
VDD = 3309.8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09.8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01.1 mV
VDD = 3340.6 mV
VDD = 3320.7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4.0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18.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29.5 mV
VDD = 3338.4 mV
VDD = 3301.1 mV
......
请问正常吗?

网友A:
用万用表监视VDD电压?

楼主:
3325mV,很稳定的

网友B:
如果有空闲,则运行相应的ALM_IDL(), WRN_IDL(), IDL();

网友C:
万用表是短时间取平均值。你用示波器看

网友D:
如果有毛刺就对了,如果有,加一个小电容滤波就可以了

网友E:
硬件是如何连接的呢

网友F:
基准电压用的什么

网友G:
直接接地看看采集到的是多少

网友H:
这个波多很正常

网友I:
在没做滤波处理的情况下,这个ADC的采样波动值算正常的。

网友J:
对采样速率进行优化

网友K:
可能是基准的问题哦

网友L:
用一个恒压源接上 看看采样的结果是什么

网友M:
波动的不是很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