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用Tina-TI软件仿真并分析极点和零点

楼主(2020-12-02):
**目录

  • 1. 信号与系统中极点与零点的定义
  • 2. Tina-TI仿真理解极点和零点

    • (1) 输入输出串一个电阻
    • (2) 1阶RC低通滤波器(极点)
    • (3) 单极点加单零点

  • 3. 极点和零点总结

1. 信号与系统中极点与零点定义

在信号与系统中,极点和零点是这样定义的:

  • 零点:当系统输入幅度不为零且输入频率使系统输出为零时,此输入频率值即为零点。
  • 极点:当系统输入幅度不为零且输入频率使系统输出为无穷大(系统稳定破坏,发生振荡)时,此频率值即为极点。
2. Tina-TI仿真理解极点和零点

如下是用Tina-TI的仿真,通过仿真对极点和零点进行理解。

(1) 输入输出串一个电阻

对一个系统来说,只要有输入输出,就会有对应的幅频和相频特性,如下输入输出之间串一个电阻,进行的仿真实验,因为是交流特性,在输入VF2上添加1个VG1阶跃信号。

如下是仿真得到的波特图,0dB也就是增益为1;

波特图(2) 1阶RC低通滤波器(极点)

接着在仿真图中加入一个电容,这就构成了一阶RC低通滤波器。

仿真得到的波特图如下,图中棕色的是输入,因为严格意义上波特图是输出与输入之比,即绿色的即为输出的波特图,因为输入输出增益是0dB)

图中的A就是一个极点,极点频率是F=1/2πRC,这个频率也被称为截止频率。在截止频率时,幅度降低3dB,所以截止频率也叫做-3dB频率。

  • 当通过滤波器的频率小于截止频率时,幅值是直线,基本上是无衰减的。
  • 当通过滤波器的频率等于截止频率时,相位滞后45度。
  • 当通过滤波器的频率大于截止频率时,斜率很大,相位的滞后接近90度。

总结:仿真发现,加了一个电容,bode plot就出现了相移,而且这个相移是不超过90度的。

90度的相移指的是电容的电压会滞后电流90度相位,并且电容上电压的变化量和电流是呈正比的,尝试将R1减小到100R,看幅频和相频特性,发现100R的相频曲线比1K的要平缓,因为在电容量一定的情况下,电流和电容上电压的变化量是呈正比的,电流越大,电压变化量越大。

如下,将C1设置为两个值1uF和4.7uF,得到的bode plot如下所示。会发现在1K电阻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电容量,导致相移比1uF的严重,因为电流一定的时候,电容量越大,充电时间越长,电压的变化量dv/dt越小。

(3) 单极点加单零点

如下在R1上并一个C2,将C2的值取10nF和1uF,发现得到的bode图如下所示。

C2=10nF时,曲线开始是平直的,达到极点时增益-3dB、相位-45度,然后增益以-20dB/dec的速度下降、相位趋向于-90度。但达到后面的零点后,增益的下降被零点的增益上升补偿,又成为平直,同时相位也会恢复到0度。

C2=1uF时,曲线几乎是接近于0的直线,相当于C1和C2进行分压,因为电阻R1的存在,所以还不是完美的直线。

将R1改为0R后,仿真得到如下的直线。
3. 极点和零点总结

从上面我们知道了单极点和单零点的波形:

  • 单极点是,曲线开始是平直的,达到极点时增益-3dB、相位-45度,然后增益以-20dB/dec的速度下降、相位趋向于-90度。
  • 单零点是,即开始增益为平,零点频率过后增益以+20dB/dec的速度增加;相位曲线开始是0度,达到零点频率时相移45度,随后继续超前直到接近90度。

单极点

单极点图形

单零点

单零点图形

根据极点零点的波形,网上有人把极点比喻成男人,刚开始热情似火,随着时间推移,热情满满消失;把零点比如成女人,刚开始冷若冰霜,随着时间的长久,热情慢慢被点燃。

网友A:
这是一种仿真下的波形 是吗

网友B:
首先要了解自控中的零点和极点的概念

网友C:
通过波形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对比

网友D:
在前期调研这块用处很大

网友E:
它都可以模拟什么信号呢  复杂电路可以吗

网友F:
上大学那时候学到的知识都忘光了

网友G:
会不会产生信号的溢出

网友H:
如果产生谐振就不好了

网友I:
请问什么叫做阶跃信号呢

网友J:
极点和零点比喻极为恰当